求一个非接触测量高电压的传感器

楼主(2021-01-30):
类似下面图片中介绍的,但下面图片中的联系过了,不单卖传感器,卖全套的产品,包括采集处理单元,报价太高了,我自己找不到货源,求各位坛友推荐

网友A:
这个是通过空间电容还是它自己已经做好的电容?本身做好的电容就不能称为非接触了这种方式的话电网系统常用的测量手段,真的靠空间耦合那么指标不会好空间电容不稳定

网友B:
好奇,他的稳定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过空间电容还是它自己已经做好的电容?本身做好的电容就不能称为非接触了这种方式的话电网系统常用 ...

谢谢,我理解的没那么深刻,我的理解只要没有直接接触那根高压线就算非接触了吧,可能有点肤浅了
拆了一个国外的产品,国外的这个产品既能通过钩子直接挂在高压线上,也能不挂上就在线附近耦合,要换头子,但那种不挂上的方式稳定性和精度明显要差,但那种挂上的我大概看了一下电路,跟后面处理的电路也是隔离的
我们想自己开发,前端的那个传感器感觉很讲究,觉得搞不定,想买现成的,那个跟钩子连接的小板,看似很简单,我觉得可能就它最讲究,可能那个就是个耦合电容,信号幅度小,电压级别高,尽量还是买现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他的稳定性如何?

敢卖应该还可以吧,手里国外的东西还可以,尤其是勾上使用的那个

网友C:
非接触电压测量的原理类似于磁力仪测量磁场,不需要直接电气连接,通过电容耦合,利用位移电流来测量物体表面或自由空间的电压。将传感器电极放在电场中,感应电极与信号源之间将形成耦合电容,通过耦合电容信号源经过测量系统与地之间将构成一个分压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理解的没那么深刻,我的理解只要没有直接接触那根高压线就算非接触了吧,可能有点肤浅了
拆了一 ...

涨见识了,能否分享一下再清楚一些的照片?

网友:
找到一篇论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接触电压测量的原理类似于磁力仪测量磁场,不需要直接电气连接,通过电容耦合,利用位移电流来测量物体表 ...

“电容耦合”  空气间隙变了或潮湿或材料长时间的介电常数变化,影响因素很多,精度如何保证呢?

网友:
精度本来就保证不了。
有的厂家标称20%
有的敢标2%
2%的一定是有问题的。直接测量如果阻抗大了
2%也保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涨见识了,能否分享一下再清楚一些的照片?

东西还在卖
https://www.tallmanequipment.com ... voltage-indica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