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自己家里焊接电路配什么样的台灯的,求推荐

楼主(2021-01-30):
如题,自己家里原先买的飞利浦长条形的LED台灯,平常看书挺温和的,但是看电路板晃眼的厉害,不知道是不是LED灯的原因,请大家帮忙推荐推荐

网友A:
推荐用放大镜台灯, 博莱特\宝工
环形灯管的. 不要LED的

网友:
我现在都是白天焊接,晚上用的普通台灯,或者加上家中的吊灯,因为反光容易出问题。
楼上说的设备应该可以。

网友B:
小米台灯P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台灯Pro

小米应该也是LED的吧,之前LED的没法看

网友:
小米台灯+ 一个护眼学习灯.  焊接完以后再加个带灯放大镜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用放大镜台灯, 博莱特\宝工
环形灯管的. 不要LED的

现在都是LED灯

网友:
带放大镜的环形灯

网友:
那 LED 带雾面透光板的估计会较好些,而 LED 的色温个人比较偏好中白到暖白之间。

网友:
买那种AA 或者AAA级别的台灯, 也就100 200的就不错,亮度和显色都还可以。

网友:
宜家的台灯

网友:
贴片一律上显微镜。能精确控制焊接质量。

网友:
买个车用氙气灯试试,是最接近太阳光的光源了

网友:
买个显色度98以上的灯泡。

网友:
我是直接用液晶电视的背光条作台灯,用粘性的散热胶贴在铝方条上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