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铝合金配件如何降低生产成本

楼主(2021-01-31):
有一个小铝合金配件,长方体2.5cm×1.5cm×1.5cm,一共有4个M3螺丝孔,都是攻丝孔(其实做成通孔也可以),目前每次生产1000个,5块钱/个,感觉还是比较昂贵。想请教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小配件降低成本?或者有同样硬材质的材料替代?

网友A:
这得看具体形状结构了(还是说就是个矩形块?)把机械加工替换成铸造或冲压可能可以降低,但这仅限数量很大的。

攻丝看起来是个麻烦的步骤,替换成光孔,装配时打自攻螺丝(铝件可以使用自攻螺丝,已经确认到国外的气泵这样做)

网友B:
不说精度要求,不说现在的加共工艺,让人家怎么说嘛。 理论上做成通孔,那就压铸成本最低了。但是起步量10K估计都是毛毛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具体形状结构了(还是说就是个矩形块?)把机械加工替换成铸造或冲压可能可以降低,但这仅限数量很大 ...

就是个矩形块的。

锻造冲压我去了解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说精度要求,不说现在的加共工艺,让人家怎么说嘛。 理论上做成通孔,那就压铸成本最低了。但是起步量10K ...

目前我是在淘宝上做的,应该就是常规工艺和精度。就是铝合金矩形块,然后攻四个孔,我也不太懂是啥工艺唉。

网友:
5元包工包料,不贵了啊!

网友:
看工件是怎么一个情况才能说便贵。如果6面都有飞,再钻孔攻牙,还有阳极,5元一个真心已经算便宜了。

网友:
如果尺寸精度不高的话,可以用1.5cm*1.5cm的铝条切割,这样成本也比较低,且适合中小批量加工。

网友:
LZ这个零件看起来是做散热片? 去问问做散热器的厂家吧,开个型材模,一个个切呗。

网友:
有现成的1.5cm*1.5cm的铝条,某宝上搜铝条即可搜到。

网友:
多找几个加工厂报价。。。
量偏小,开模不合适,除非你一次备用很久的货。
用自攻丝,一般攻丝一个孔多少得算5毛一块的,

网友:
你没说要不要氧化,公差这些因素,如果没啥精度的,不需要飞面、氧化,这个价格算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