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s解码器更换R2S15902FP芯片(6声道电子音量控制芯片)

楼主(2021-02-01):
我的一台dts解码器最近发现前右声道没有音乐声音,只有一点沙沙噪声。拆开测量6声道电子音量控制芯片R2S15902FP,它前右声道输出脚静态电压3点几伏,其他声道静态电压4.5v应该是这个R2S15902FP芯片的前右声道输出脚坏了,网购一片该芯片,换上,ok!

网友:
这个没什么难度

楼主:
我的工具

网友A:
这个 R2S15902FP 最大输出2.2Vrms,  输出噪声2uVrms,

很便宜的芯片, 信噪比和动态范围能到 120dB,  还是我算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R2S15902FP 最大输出2.2Vrms,  输出噪声2uVrms,

很便宜的芯片, 信噪比和动态范围能到 120dB,  还 ...

是的,很便宜,4.5元/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 R2S15902FP 最大输出2.2Vrms,  输出噪声2uVrms,

很便宜的芯片, 信噪比和动态范围能到 120dB,  还 ...

那里写有120db信噪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里写有120db信噪比了?

上面给的参数 算出的.

网友:
这个焊接工作……拍照前洗洗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