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RS422 多机通信时, 不发送数据的从机是否要关闭发送器

楼主(2021-02-01):
最近准备使用MAX490 做一主 4从通信.直接从STM32的UART变成RS422.

但是MAX490是没有收发控制引脚的, 只有MAX491才有.

RS485/RS422 多机通信时, 不发送数据的从机是否要关闭发送器? 不关闭是否会影响通信?

网友:
肯定是要进入接收状态,不然主机发送还能收到吗

网友:
要关闭发送器
没有收发控制引脚 有自動切換方向功能的芯片也可以,MAX490 不是,所以不能用於多機

楼主:
明白了,  只要加一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