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RTL-SDR在SDR#中获得LoRa的瀑布图

楼主(2021-02-01):
       大家好,我最近在研究无线相关的应用,对LoRa的调制方法和原理疑问,网上找到的很多关于LoRa符号速率的计算公式R=BW/2^SF,然后又说到一个符号是一次完整带宽扫频的时长,两者说法有矛盾,因此想看看实际的波形信号来验证哪个是正确的,上周从淘宝上买了RTL-SDR回来研究,目前能抓到信号,但是瀑布图很混乱,不像是网上找到的很清晰的图,百度了一圈关于瀑布图的资料,竟然很少,大多都是介绍SDR软件怎么使用,没有提到怎么弄瀑布图的,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能请大家教教我。
        网上参考的关于LoRa的帖子如下https://www.jianshu.com/p/7b6a1732ff05
        其中,里面有别人做的瀑布图,可以清晰看到频率变化

        我把上图中作者提供的波形文件下载下来了在SDR#中运行,看到的瀑布图却是这样的,完全看不到频率变化,我把左边的所有按键功能都试了一遍,都搞不定,是不是还需要什么其他的软件才行呢:

        怎么把瀑布图放大处理成参考帖中的那样子呢,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折腾了一天,自己搞了个LoRa模块回来直接使用同轴线进行连接,连续发送数据,终于弄出来了,之前使用别人的波形文件进行重放,应该是LoRa的带宽设置得太大(通常是125K~500K),SDR软件显示出来就是糊的一片,我自己使用LoRa模块把带宽改得最小了,约7.8K才能清晰的看到瀑布图,为什么高带宽的瀑布图怎么调整现在也还没有能弄明白,至少现在可以分析LoRa的信号调制方式了:

网友:
感谢,学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