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 小弟最近要开发一款类似这两个采集卡的产品 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小弟呗

楼主(2021-02-01):
  各位大佬 帮忙分析一下 用啥芯片 方案之类的呗

网友A:
一般这种采集卡都是FPGA做

网友B:
能用NI的东西都是不差钱的,对标NI难度还是很大的。

网友C:
这个精度要求可不低, 不是好弄的  24BIT 216K 115dB嘿嘿

网友D:
第二个一直在用,PCI4461吧,我这有几个,确实是好用,顶楼主,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E:
我做过类似的东西,但是没这么叼。工控上用的。 4/8路 同步采样  1K  差不多 20位。

网友F:
支持NI-DAQmx 应该很难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NI的东西都是不差钱的,对标NI难度还是很大的。

不是对标ni 只是类似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NI-DAQmx 应该很难实现吧

类似就行 不是说性能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类似的东西,但是没这么叼。工控上用的。 4/8路 同步采样  1K  差不多 20位。 ...

大佬 方便透露一下用的啥芯片方案之类的吗

网友:
这应该要用FPGA加高速ADC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个一直在用,PCI4461吧,我这有几个,确实是好用,顶楼主,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

大佬 能看到上面用了啥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采集卡都是FPGA做

感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精度要求可不低, 不是好弄的  24BIT 216K 115dB嘿嘿

要求可以降低一些 类似就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佬 方便透露一下用的啥芯片方案之类的吗

大佬 不敢当,我们自己工控项目上用的 模拟量采集卡。 MCU 就用 STM32之类的。 ADC 用 AD7779 或者 ADS131E 系列的 同步采样ADC 就能搞定(速度不高的情况下)。你要搞 几百K的 采样 可能就要上FPGA 了。

网友G:
高手。ni的东西只敢用,不敢想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手。ni的东西只敢用,不敢想

有很多行业只能选NI的板卡,这就是技术上的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 不敢当,我们自己工控项目上用的 模拟量采集卡。 MCU 就用 STM32之类的。 ADC 用 AD7779 或者 ADS13 ...

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类似的东西,但是没这么叼。工控上用的。 4/8路 同步采样  1K  差不多 20位。 ...

1K 20Bit?什么芯片能做到,是p-p还是rms的,p-p 20Bit目前应该还没有芯片能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1K 20Bit?什么芯片能做到,是p-p还是rms的,p-p 20Bit目前应该还没有芯片能做到 ...

AD7779 。 20位也不是说一点不跳。 标准信号源。 测试 基本不怎么调。 偶尔跳一两个。 现在用的是ADS131E04效果比AD7779差一些。1K 16位基本不跳。我也不做高精密设备均方根值就够用了。P-P要求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