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串口数据可视化工具(Serial Studio)

楼主(2021-02-01):
        项目介绍地址:https://hackaday.io/project/176855-serial-studio

        效果图:

        使用说明:
        通过JSON "地图 "文件,制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仪表盘界面,利用小部件来显示数据,并将所有接收到的信息导出到CSV/Excel表格中,并附上每一帧的时间戳。

        效果展示:还是接上一个帖子的工程

网友:
强大!~可以当组态软件用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QT界面做得很漂亮。

网友:
能支持网络tcp udp 就更强大了!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stm32例程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下载个试试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
QT界面确实做的很漂亮,可惜自己不会c++~

网友:
楼主写的吗,非常漂亮。感谢分享

网友:
感觉这个功能好强大

网友:
用字符串做協議效率有點低哦。

我這幾天也在寫串口圖形界面的工具,有數據列表讀寫、曲線、打印調試、固件升級等功能,差不多過兩天就可以發佈了。代碼已經在 github,名字是 cdbus_gui.

网友:
瞬间高大上

网友:
歪个楼,楼主使用MPL库是否出110>roll>80时,yaw漂移现象?
下图板子保持南北方向,Yaw漂移

网友:
纯软件思维的搞法,全字符串。 传输效率低,不太适合纯单片机的思维搞串口。

网友:
很棒的串口工具。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6啊,对于上位只用于显示数据的,非常方便

网友:
很不错的设计

网友:
看起来非常不错啊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Serial Studio 看起来不错

网友:
数据量不大的时候,直接使用ASCII码不是很好吗,任意一个串口工具就可以直读,保存为文本或导入excel也方便。

网友:
这个工具很棒!

网友:
找了好久也没看到下载链接,在什么地方?

网友:
把项目描述复制过来,分享下

DESCRIPTION
Serial Studio is a multi-platform, multi-purpose serial data visualization program.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allow embedded developers & makers to easily visualize, present & analyze the data generated by their projects and devices, without the need of writing specialized computer software for each project.

Furthermore, this approach can be extended to almost any type of project that involves some kind of data acquisition & measurement. Documentation available at the GitHub repository (check the project links below).

With a JSON "map" file, makers can customize the dashboard interface to their needs, make use of widgets to display their data and export all received information to a CSV/Excel table with timestamps for each frame.

网友A:
找不到下载的地方?

网友:
界面做的很不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下载的地方?

开源在 Github 的项目一般 releases 里面都能找到。 https://github.com/Serial-Studio/Serial-Studio/release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源在 Github 的项目一般 releases 里面都能找到。 https://github.com/Serial-Studio/Serial-Studio/re ...

哦!原来如此!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