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tds2022c与tbs1202b那个好

楼主(2021-02-01):
请教下各位大佬,tds2022c和tbs1202b那个好用哇,各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起码上个DPO系列吧,TDS系列差点意思

网友A:
TDS和tbs 说实话真心不如买个普源的好用。
当然你要是只是修东西,看看波形,那没任何问题,如果做开发,至少DPO起步。
安捷伦的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S和tbs 说实话真心不如买个普源的好用。
当然你要是只是修东西,看看波形,那没任何问题,如果做开发,至 ...

我就是修东西的,别的功能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