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1237这类两线制ADC芯片,能使用光耦做隔离吗?

楼主(2021-02-01):
使用ADC,需要隔离采集。准标每一路一个ADC芯片,通过光耦与单片机通信。
但这类两线制(HX711类也是)通信芯片,DOUT脚可以输出,也做输入。请问各位大虾有隔离使用过类型芯片吗?电路应该具有一定通用性。

网友A:
用隔离i2c芯片,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隔离i2c芯片,看看行不行

光耦可能比较麻烦哈!

网友A:
ADUM1251,一点儿也不麻烦

网友B:
我有类似的应用,明天看下电路图给你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UM1251,一点儿也不麻烦

谢谢!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类似的应用,明天看下电路图给你回复

谢谢,麻烦了!

网友:
CS1237我没用到它所有的功能,所以只用两路隔离就可以了--一个输入一个输出。我没用光耦,用的PAI12--快的那种,如果用光耦,也要用快的,不要用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UM1251,一点儿也不麻烦

ADUM1251和ADUM1250,
ADUM1250居然更便宜,ADUM1250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ADUM1251和ADUM1250,
ADUM1250居然更便宜,ADUM1250应该也可以吧。

1250应该更好,scl也可以双向,adum1251的scl只能单向。
估计adum1250的出货量更大,所以更便宜

网友C:
I2C隔离我的项目用SI8602E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2C隔离我的项目用SI8602EC

i2c隔离芯片能防热插拔死机么?以前用过,热插拔一样死机

网友E:
最好不要,怕不稳定的,把MCU也隔离不就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I2C隔离我的项目用SI8602EC

这个芯片不好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i2c隔离芯片能防热插拔死机么?以前用过,热插拔一样死机

电源隔离了吗?要通信和电源一起隔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不要,怕不稳定的,把MCU也隔离不就好了吗?

MCU隔离成本更高,比如20通道一组采集的时候。

网友:
很久之前我都用6n137隔离过8位并行总线,没问题的,就是总线访问速度要慢下来,但是够用。

网友(2021-03-15):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不好买吧!

SI和ADI的现在都不好买,国产有一家做这种隔离片子对标SI的,叫NOVOSENSE,来我这推过一次

网友(2022-05-11):
这个芯片用着稳定吗?

网友:
很多隔离芯片达不到隔离度,如果自己也测不了隔离度或者对隔离认识不清就会随便找一个隔离,如果有认识那么可用的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