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在地摊档用30元购买二手(电鑽电批12V)8成新,但没有充电器。

楼主(2021-02-02):
昨天下午到香港九龙区南昌街地摊档用30元港币,购买了一把 二手(百得牌〈black & decker cd1202k 12V电压 〉电鑽、电批)8成新,但没有充电器(镍氢电池)。

回来要改装三串(18650锂电池x2)6个,加装三串锂电池保护板,用三串锂电池充电器11.1V~12.6V。

拆开电批,用滚烫开水洗衣粉清洗乾净胶外壳,这把电批就有(9成5新)。

网友:
香港二手价格比大陆便宜嘛。

网友A:
请教下拧KF128这种端子用什么样的电批啊?我买了一个类似的,用了最小扭力还不是,还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拧KF128这种端子用什么样的电批啊?我买了一个类似的,用了最小扭力还不是,还是太大。 ...

按我的思路选购一把扭力比较最小的电批来应用KF12端子。
或将现有电批接驳(外电源)可调电压来调节扭力,能适应到你的应用即可。

网友:
这种还有二手?

网友:
楼主的这个不是二手,是全新的。

估计质量不会好。

网友:
这是个是仿品吧?跟我三十多块买的杂牌一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拧KF128这种端子用什么样的电批啊?我买了一个类似的,用了最小扭力还不是,还是太大。 ...

KF128应该是0.4NM的扭矩,不能用这种电钻形的,找801电动螺丝刀那种样子的,圆柱形的,那种在低扭矩区间比较好设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F128应该是0.4NM的扭矩,不能用这种电钻形的,找801电动螺丝刀那种样子的,圆柱形的,那种在低扭矩区间 ...

嗯,买了个800的电批,还没到,到了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拧KF128这种端子用什么样的电批啊?我买了一个类似的,用了最小扭力还不是,还是太大。 ...

用站长推荐的宜家锂电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拧KF128这种端子用什么样的电批啊?我买了一个类似的,用了最小扭力还不是,还是太大。 ...

原来电批的手制大小按动力可调节电批转速来调校大小扭力,以下图片是电路图。

有一片(8Pin单片机)来产生PWM脉冲调宽输出控制(Power MOSFET 管)来调节直流(电机)转速的大小。

网友C:
看充电口就觉得不会是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充电口就觉得不会是正品

我使用的是宜家299的锂电池电钻,非常好用。

就是使用这种充电接口。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充电口就觉得不会是正品

什么时候现今的人们,一双眼比(X 光)还要犀利,凭一张照片就可以看得出这么多东西出来,变成个个都是(专家)。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买了个800的电批,还没到,到了测试下。

放点血买个日本好握速,就算买个二手的,也比国产全新的好用一百倍都不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时候现今的人们,一双眼比(X 光)还要犀利,凭一张照片就可以看得出这么多东西出来,变成个个都是( ...

你理解错了,正品锂电钻都是用电池座充,你这个要么是自己改的5.5充电口,要么是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理解错了,正品锂电钻都是用电池座充,你这个要么是自己改的5.5充电口,要么是山寨 ...

看13楼。难度宜家的还不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理解错了,正品锂电钻都是用电池座充,你这个要么是自己改的5.5充电口,要么是山寨 ...

你这位(伪专家)为何正品(锂电钻)一定是要用电池座来充电?

响应环保、减省成本(尤其产品竞争白热化),为何不能用5.5充电口?

电钻产品基本配套只有一块锂电池,应用到锂电池用到無晒电时(用充电座来充电(电钻)就不能立即再应用(立刻拔出来充电),即时停工),但用上5.5充电口立即插上充电电源一边充电一边电钻还可以继续使用,这才是绝妙的设计!

你这位(伪专家)能看到以上的优点吗?

哈哈哈!

楼主:
死脑筋,一本通书睇到老。

N年前的手机不是要用充电座来充电吗?
现在还有没有这种设计,你自己来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死脑筋,一本通书睇到老。

N年前的手机不是要用充电座来充电吗?

或许你这个是正品,但是你要说现在没座充设计,那肯定不对,不信参考牧田,米沃奇,AEG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位(伪专家)为何正品(锂电钻)一定是要用电池座来充电?

响应环保、减省成本(尤其产品竞争白热化 ...

最早的时候大牌的电池组都是需要用专用的电池座来充电的,比较容易解决多电池组的充电均衡问题。后来山寨或者兼容电池市场起来了以后,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为了节省成本直接标配5.5充电,都是靠保护板强制保护来停止充电的,内部根本没有恒压恒流均流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许你这个是正品,但是你要说现在没座充设计,那肯定不对,不信参考牧田,米沃奇,AEG  ...

你简直是冥顽不灵,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  !

N年前由多方面考虑以及(营销策略需要、更重要是〈满足顾客心理需要〉)才选择使用(充电座)来充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电批的手制大小按动力可调节电批转速来调校大小扭力,以下图片是电路图。

有一片(8Pin单片机)来产 ...

问题有点跑题,这个单片机的电压是怎么供的?有点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简直是冥顽不灵,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  !

N年前由多方面考虑以及(营销策略需要、更重要是〈满足顾客 ...

那就没法讨论了,我只不过是讨论一下电动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有点跑题,这个单片机的电压是怎么供的?有点看不懂

以下图片就有你要找的答案。

网友:
我把它理解为变阻器了,话说这种器件拨动时,电压会不会波动。

网友:
这种有刷的都属于最低挡的了,一般属于一次性用品,扭力小续航短,一般用来搞小型安装。钻稍微大点的孔,就指望不上了,钻夹居然还不是自锁钻夹,家用机吧。搞持续安装一般用无刷充电钻,扭力超级大,用来钻工字钢,钻一天电池基本上都能扛住。5串3并15S电池包。
自锁钻夹就是夹头上只有一道环,机头里面带有双向超越离合器,拆装锁紧非常好用。
我买的充电钻电池包和电动扳手是一个厂家,特意买一个品牌的,电池包通用。安装消防管道的时候,需要大量拆装调整管道,锁紧抱匝的时候,电动扳手轻松打一天不用换电池。电动扳手是330N.M的,拆家用车轮胎螺钉跟玩一样,都是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KF128应该是0.4NM的扭矩,不能用这种电钻形的,找801电动螺丝刀那种样子的,圆柱形的,那种在低扭矩区间 ...

800电批到货试了一下,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