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uF的贴片电容,不同封装是否有性能上的区别?

楼主(2021-02-02):
22uF的贴片电容,不同封装是否有性能上的区别?
比如说0805和1206封装,价格1206更贵,是否能用0805的代替?主要用于DC-DC电路。

网友:
先看看耐压的差别。

网友:
耐压,材质都不一样的。

网友A:
我的理解 封装越大 约容易做到高耐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 封装越大 约容易做到高耐压

耐压和介质材料、厚度相关,所以1206也有6.3v的但是也有16v的。相比之下0805最高只能做到10v。

网友:
尽量选封装大的吧,从我之前坏的MLCC来看都是小封装大容量的。可能小封装的层间越薄,容易出问题。

网友:
越大越好

网友:
性能是越大越好,可靠性上大的更容易开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耐压和介质材料、厚度相关,所以1206也有6.3v的但是也有16v的。相比之下0805最高只能做到10v。 ...

。。。。。。

网友:
0603的 用在24V马达驱动上, 偶尔发生短路, 换了0805的就好了, 参数不变.

网友:
封装太大了生产控制不好的话电容受应力容易裂

网友:
同等工艺条件下:
体积 =容量x耐压

网友:
体积小的MLCC电容容易发生短路故障,体积越小,叠层越多,叠片和层间越薄,越容易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

自从烧了几个之后我再也不敢这样用了。。。。

网友:
只要你不超出额定参数工作,买日系的电容,屁事没有。

网友:
曾经用0603的10uF 6.3V 电容  在3.3V工作环境下坏了不少,直接短路,不晓得是什么缘故导致,工作一段时间出现,厂家分析是机械应变导致

网友:
正常情况下体积越大,耐压会更高。特别小品牌的电容,耐压水分很大。

网友:
如果容量、材质和耐压都相同,那么封装小的高度会大一些吧?
当然一般还会看价格,选个最合适的封装大小,也尽量不选某项参数到范围内极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