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能存1年以上数据的串口屏吗?

楼主(2021-02-02):
我这边有个应用,简单来说是20多个模拟量要记录并曲线显示,采集的话要一秒一个,但是存储年限至少一年以上。模拟量是modbusRTU设备传出来的,问了几家串口屏幕的好像并不能实现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网友:
你算算要多大FLASH,是在不行就外加了

网友A:
我活了三十几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奇葩的需求。串口屏给你保存数据?搞笑的么?

网友:
中科世为的任何一款屏都可以,内部Flash不够可以插TF卡,好像最大支持16GB。

网友:
你要的是一款数据记录仪,而不是串口屏

网友:
组态屏、串口屏
概念先搞清楚,先

楼主:
呃 各位大佬轻喷,第一次用嘛,主要还不是为了系统小型化,成本又低。

网友B:
20*4*3600*24*365/1024/1024/1024=2.3GByte,
4楼说的能干。

网友C:
我们的产品就有这需求,每秒保存72通道的交流电流值;用sqlite保存, 放了张16G的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产品就有这需求,每秒保存72通道的交流电流值;用sqlite保存, 放了张16G的SD卡 ...

先感谢4楼我熟悉下,大佬你是用什么屏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感谢4楼我熟悉下,大佬你是用什么屏幕?

自己开发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活了三十几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奇葩的需求。串口屏给你保存数据?搞笑的么? ...

这个很正常需求吧,我给客户做的就要求保存几千张图片,用了4GB的 EMMC

网友:
感觉串口屏这个活都可以干。只要你愿意,曲线就可以画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0*4*3600*24*365/1024/1024/1024=2.3GByte,
4楼说的能干。

20*4*3600*24*365=2,522,880,000
如果不优化写入寿命严重不够。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先感谢4楼我熟悉下,大佬你是用什么屏幕?

你这是跟屏杠上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先感谢4楼我熟悉下,大佬你是用什么屏幕?

就串口屏那通信速度,存进去还好,批量读出得慢到什么程度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串口屏那通信速度,存进去还好,批量读出得慢到什么程度啊

你不知道,他家的屏是做主控的,跑Linux的,动不动4核A7这样的,也支持sqlite,真的很慢?你不会让楼主把2G的内容全读一遍吧,也没这种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跟屏杠上了。

小系统,这个屏可以理解为主机,服务器了。显示和存储都在这里做了
就这一个应用,以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所以不想花精力做整套,听说现在串口屏都很强大很方便所以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4*3600*24*365=2,522,880,000
如果不优化写入寿命严重不够。

应该是积累一定数据量后再写入,不是每秒写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系统,这个屏可以理解为主机,服务器了。显示和存储都在这里做了
就这一个应用,以后也不知道 ...

现在的市贩品好像还没有你要的这些功能吧。

网友:
大彩的好像能够放在TF卡,但是要另行处理,不能直接保存。

网友:
就算能存,通用的固件,应该没法读出来吧。直接存也有问题,怎么校时,时间戳咋对齐。普通的RTC跑一年,时间偏好多了吧!

网友:
用物联网边缘网关,将数据传到云服务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0*4*3600*24*365=2,522,880,000
如果不优化写入寿命严重不够。

20*4*3600*24*365/1024/1024=2406次
每缓冲1兆字节,存一次文件,寿命应该够了吧,顺便文件名也可以存时间。

网友H:
引用 网友B:
20*4*3600*24*365/1024/1024=2406次
每缓冲1兆字节,存一次文件,寿命应该够了吧,顺便文件名也可以存时 ...

你能接受异常断电的时候丢多久的数据?
这就是那个缓存的最大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你能接受异常断电的时候丢多久的数据?
这就是那个缓存的最大值

1M空间,大概3~4个小时的数据。
考虑这个断电情况,有必要的话,最好加个小电池或者大电容什么的,顶一会,断电后给个状态,可以立刻存,然后等死。
4楼说的那个屏支持两个串口,可以从另一个串口把状态发过来----有点像是加了个UP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M空间,大概3~4个小时的数据。
考虑这个断电情况,有必要的话,最好加个小电池或者大电容什么的,顶一会 ...

要相信所有的电子设备总有一天会断电的。
这是必然会发生的,总得考虑

网友:
既然存1年,为什么要细到1S呢?数据变化很大吗?楼主关心串口屏,是要把1年每秒的数据都在屏幕显示出来吗?不明觉厉。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市贩品好像还没有你要的这些功能吧。

其实早就有,不过不叫串口屏,叫HMI或者就叫触摸屏,从西门子到欧姆龙,从三菱到信捷每家做PLC的都会配套做触摸屏.LZ这种需求用标准品触摸屏做估计5分钟搞定,其中三分钟是在找U盘.

好几年前我们就有用威纶的屏后面插个U盘做数据归集的,简单设置一下就行了,不但把数据存起来,而且直接在U盘指定目录生成CVS文件,U盘插电脑上直接用EXCEL打开.

不过现在用的少了,基本上稍微值点钱设备在电气系统上都可以联网直接服务器读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不知道,他家的屏是做主控的,跑Linux的,动不动4核A7这样的,也支持sqlite,真的很慢?你不会让楼主把 ...

屏内部读取当然可以很快,但一般串口屏稳定起见和单片机通信都是9600kbs波特率,一般1ms才1个Byte,数据量稍大点就得卡吧

网友:
用串口FLASH模块保存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早就有,不过不叫串口屏,叫HMI或者就叫触摸屏,从西门子到欧姆龙,从三菱到信捷每家做PLC的都会配套做触 ...

你说的那个是组态屏。

网友:
用个烂大街的组态屏不就好了,非要纠结用串口屏,又慢又不方便,这需求根本不合适串口屏,组态屏不仅自带数据库、显示组件还能以太/485上位机通信

网友:
威纶通的  触屏应该可以吧.  没试过 一年的数据.     直接可以U盘导出 或是存储在U盘上 .   配置也很简单,  最便宜的400出头

楼主:
感谢各位解惑串口屏和组态屏,我以前一直以为是一个玩意的不同说法
组态屏比较适合我这场合,现在主要在看中科世为和威纶通的,也谢谢大牛们给的断电缓存和写优化建议,这些也是我前面没考虑的。

网友:
基于Linux的组态屏应该不需要缓冲写吧,Linux文件系统自带缓存的,断电的时候flush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