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2):
谢谢。

网友:
YDT1095-2018通信用不间断电源 UPS行业标准 YDT1095 2018 年最新标准 不间断电源
前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YDT10952008。 本标准与YD10952008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标准名称修改为“通信用交流不间断电源(UPS)” b)增加了ECO模式的定义(见3.12); )修炇了在线式UPS的输入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