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知名大厂面试题

楼主(2021-02-02):
各位大佬:
软件开发面试题,有木有能做出来的

实现三代以内直系亲属的关系计算器。具备几个简单的功能:
•对于给定a,b两人,得出其亲属关系?
•判断给定的a,b两人是否是指定的亲属关系(直系还是旁系关系)?
•给定a,找出给定亲属关系的都有哪些人?
其他:可以使用第三方库,程序最好具备可扩展性,不仅仅实现三代以内的的直系关系。
tip: 亲属关系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儿媳和公婆、女婿和岳父母、以及其他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如伯、叔、姑、舅、姨、侄子女、甥子女、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
例如:
    A       X          G
   / \     / \        / \
  B   C   Y   Z      W   V
/   / \ /
D   E   F
D与E的共同祖先为A
E与Z没有共同祖先
F与Z共同祖先为X
A有两个孩子
F的亲属有A、B、C、D、E、F、X、Y、Z
G的亲属有W、V

网友:
我的单片机思维能想到的就是动态链表(联想RTOS的任务链表)+关系树(联想菜单结构)

网友:
我这菜鸟看题看了半天

网友:
这个确实费脑子

网友A:
题目说的复杂了
一个人只有四种关系,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
所有其它关系都是由这四种关系衍生的
由这四种关系构成的树,在夫妻节点变成姻亲,在兄妹节点变成旁系,其它都是直系
比如堂妹:先转化成,父亲的兄弟的女儿,有兄妹节点,旁系
舅妈:母亲的兄弟的妻子,有兄弟有夫妻,旁系加姻亲
外公:母亲的父亲,直系
祖母:父亲的母亲,直系
老挑;妻子的姐妹的丈夫,两层姻亲一层旁系,无亲属关系
隔了两层夫妻关系的就是无亲属关系
现实中这颗树上会有环,取最短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题目说的复杂了
一个人只有四种关系,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
所有其它关系都是由这四种关系衍生的

高手,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不就是小米手机自带的计算器里,有一个人物关系计算器的功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题目说的复杂了
一个人只有四种关系,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
所有其它关系都是由这四种关系衍生的

简洁明了, 逻辑清晰, 借用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题目说的复杂了
一个人只有四种关系,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
所有其它关系都是由这四种关系衍生的

逻辑清洗,思路明确

网友(2021-03-27):
是小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