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M2596的问题:输出有个阶梯,搞不清原因

楼主(2021-02-02):
今天用示波器看以前做的2596做的电源板,发现有一个阶
梯,有点搞不清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可以避免吗?

网友:
缓启试试吧

网友A:
每个波都有还是就启动的时候有?
负载情况呢?多试试几个电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波都有还是就启动的时候有?
负载情况呢?多试试几个电流看看

带的负载小的时候也会出现,大的也会出现,带小的负载波形感觉稍微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