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LASH的读写保护选项是灰的,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呢?

楼主(2021-02-02):
如图所示。
手里有STM32L151和STM32L431,测试L151是正常的,可以读写保护。再次读出时flash就擦掉了。但是L431这两个选项是灰的,无法操作。

楼主:
这个是L151的,连上就可以读写保护。

网友A:
L4的是不是没有选项字节读保护功能?所以才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4的是不是没有选项字节读保护功能?所以才没有

不知道是芯片问题还是JFLASH版本问题。按说不应该!总应该提供基本的固件保护功能。

楼主:
还是jflash和芯片兼容性问题。我用的jflash是6.52,19年底的版本,按说是够新了。没试最新的。
翻出来一个F407 DISCOVERY,自带一个stlink,用st的烧写工具,是可以正常操作读写保护寄存器的。

网友:
我这L4只有Nucleo,带的是ST-Link,没法验证J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