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25Q32CSIG,64K块的擦除时间是多少?太快了不踏实

楼主(2021-02-03):
程序中使用了GD25Q32CSIG做数据记录,程序测试中发现64K块在芯片中没有内容的时候,擦除时间仅仅花费了20mS,DATASHEET给出的典型值是250mS,连接LA发现时序什么都是正常的,擦除有这么快吗?
程序:

//64K块删除
void w25q_64kErase(U32 lhAddr) {
U32S32U16S16U8S8 Temp;

        sbnLedFlash=0;
  w25q_WriteEnable();
  Temp.u32=lhAddr;
  bpnW25qCs=0;
  spi_rw(0xd8);
  spi_rw(Temp.u8[1]);
  spi_rw(Temp.u8[2]);
  spi_rw(Temp.u8[3]);
  bpnW25qCs=1;
  //检查状态寄存器WIP位,等待删除完成
  for(;0x00!=(w25q_ReadStatusReg(0)&0x01);)
    ;
        sbnLedFlash=1;
}

有用个这个芯片的帮我看看,谢谢。

DATASHEET说明:

实际用时:

开始擦除:

擦除结束:

网友A:
先全部写0.然后再测试擦除时间才算是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全部写0.然后再测试擦除时间才算是准的

我想可能是这个结果吧,以前没注意这个特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可能是这个结果吧,以前没注意这个特性。

现在软件都智能了,包括写入都是跳空写入的,不是傻笨的全擦然后全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软件都智能了,包括写入都是跳空写入的,不是傻笨的全擦然后全写的。 ...

你理解的不对。flash的擦除只能以页为单位,而跳过ff只写数据是烧录工具做的事,跟flash没关系。

lz擦除快估计是工艺升级了。老的winbond spi擦除要近1秒,而国产普冉可以做到20ms,这个可能主要跟工艺有关,氧化层越薄,电压越高,擦除时间越短。

网友:
大概看了下文档,没有提到如果被擦除区域本就是已擦除状态下的逻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的不对。flash的擦除只能以页为单位,而跳过ff只写数据是烧录工具做的事,跟flash没关系。

lz擦除 ...

不仅仅是跳过FF问题,如果检测到待写入的数据和flash内的数据相同,那么烧录工具直接就不擦除也不写入, 只是读取一次校验一下,jlink就是这样做的。同样的道理擦除的时候,编程器会先读取一次,如果全是FF那么压根就不擦了。 不清楚楼主是如何测试的。 从可靠的角度来看全部写成00再执行擦除测试时间才是可靠的。另外规格书上给出的时间是典型参数,满足不同温度不同电压下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是跳过FF问题,如果检测到待写入的数据和flash内的数据相同,那么烧录工具直接就不擦除也不写入,  ...

单片机对gd25q32进行64K块擦除操作,这么快的操作估计flash器件里有微代码判断全空时不用擦除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是跳过FF问题,如果检测到待写入的数据和flash内的数据相同,那么烧录工具直接就不擦除也不写入,  ...

你这个是有前提的:bin小,而且读取速度足够快。如果下载器读速度还不如写速度,那么不如全部写一遍了--写的时间比擦除时间要短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是跳过FF问题,如果检测到待写入的数据和flash内的数据相同,那么烧录工具直接就不擦除也不写入,  ...

jlink确实是这样的原理,仿真时,如果程序没有修改,会直接跳到仿真页面,如果修改了程序,会有一个下载过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有前提的:bin小,而且读取速度足够快。如果下载器读速度还不如写速度,那么不如全部写一遍了-- ...

对于多数flash器件来说,读取速度都是远大于擦除和写入速度的,所以大家都在用这种办法来做,提高用户体验。从51年代的编程器就开始这么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多数flash器件来说,读取速度都是远大于擦除和写入速度的,所以大家都在用这种办法来做,提高用户体 ...

当你用JTAG烧16MB的SPI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你用JTAG烧16MB的SPI时。。。

嗯是这个理儿,不过16Mflash也会用跳空的写入的办法,只不过他可能不会全读一次,而是全擦一次,然后再跳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