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矢量网络分析仪MiniVNA Tiny Cool 和NanoVNA性能对比

楼主(2021-02-03):
测试结果:
MiniVNA Tiny Cool精度较高,但是价格稍贵1599.
NanoVNA在高频段的准确度不是太好,但是便宜,3 GHz版本,5百左右

测试案例:测试一段同轴线和电感的阻抗。

测试装备:罗德施瓦茨网分,MiniVNA Tiny Cool,NanoVNA
测试方法:在网分端口处,进行开路,短路和匹配校准。校准完,连接待测件。S11扫频范围为2.4 GHz - 2.5 GHz,读出待测件在2.425 GHZ和 2.455 GHz的阻抗.
测试过程和结果如下。

网友:
nano就是个玩具,不过好在便宜,练练手不错

网友A:
lz 你是 来做广告的???

网友B:
我用的是NanoVNA V2PLUS4,最高4G,六百多入手,不过店家貌似不做国内市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NanoVNA V2PLUS4,最高4G,六百多入手,不过店家貌似不做国内市场了。 ...

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D:
我用的是NanoVNA V2    和日本安立的天分测同样的天线比对过。区别没有楼主那样大。 我用的SAA2N(N头的SAA2) 。 前提是一定要用校准器校准好。校准不好,或者校准器不好,很影响精度。

网友:
射频没接触过,看不懂这些东西,但感觉还是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哪里,可以买到?

那家店不卖了,国内市场内卷太厉害。

网友E:
先确认一下楼主使用的是nanoVNA V2版本以上的吗,还是上一代的V1版本,差别一点点还能接受,差别这么大有点不大相信,看你nanoVNA的屏幕上左侧中间位置,没有看到已校准的显示内容,先确认是否已经校准了吧,校准后左侧会有黄色字体显示的提示

网友:
Nano VNA 还没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你是 来做广告的???

不好意思哈,这个也能帮助大家做个评测吧,只不过评测是商家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NanoVNA V2    和日本安立的天分测同样的天线比对过。区别没有楼主那样大。 我用的SAA2N(N头的SAA ...

这个校准件和校准方法一样的,单一变量法。也有可能是NanoVNA的个体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确认一下楼主使用的是nanoVNA V2版本以上的吗,还是上一代的V1版本,差别一点点还能接受,差别这么大有点 ...

是V2的版本,是校准了的,Nano我也不是太熟悉,但却是校准了的。

楼主:
我再确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NanoVNA V2PLUS4,最高4G,六百多入手,不过店家貌似不做国内市场了。 ...

这玩意里面的硬件跟200多的也是一样的,最早就是鬼子设计并开源的。国内的COPY来卖,严格来说全是D版。要玩,过完年MCU便宜了,可以过来Q群,应该有第2次众凑。

网友:
能不能全裸开开硬件用料?

网友:
我也买的NanoVNA V2 SAA2N(N头的SAA2),后来又买了四个N转各种SMA。
在bilibili看了几个视频了解了一下,还没真正用到实处。
看楼主的图片,(不是太清楚),好像左边没有那几个通过校准后才有的字母。是不是没有校准的原因,才有这样的结果?
MiniVNA看了一下网上价格,好贵啊,比NanoVNA贵好几倍了。当然比另外的是便宜不少。

网友F:
MiniVNA看起来和经济型网分性能差不多啊,出乎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MiniVNA看起来和经济型网分性能差不多啊,出乎意料。

MiniVNA主要是要校准温度和测试温度基本一致,另外多点校准点就更好了。这个罗德施瓦茨网分应该不是经济型吧。。。我们实验室的宝

楼主:
大家好,我测试Nano确实没有校准成功,原因是忘记做传输校准了。下面是补测的结果。一楼我好像编辑不了了,在这里补充吧。

网友G(2021-04-07):
低频段貌似要好很多 高点了 可能玄

网友H:
能和专业的仪器对比一下,就很有吸引力了。

网友I:
这个仪器是日本人开源搞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和专业的仪器对比一下,就很有吸引力了。

看20楼,有对比的,罗德施瓦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仪器是日本人开源搞的吧

这个是德国人的,日本的那个是nano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低频段貌似要好很多 高点了 可能玄

这个仪器主要挑战是温度变化

网友:
楼主,能全频段和RS的做下对比吗?

网友:
MINI看着靠谱一些

网友(2021-09-19):
引用 楼主:
这个仪器主要挑战是温度变化

能不能给它安个恒温电路。

比如搞在40度左右,不论天冷天热都是40度,这样会不会好很多。

网友J:
2.45G时候迹线噪声很大,不知是什么原因,我觉得NANO应该在开源基础上优化一下,比如改用外置提高ADC精度,或者增加一级接收机变频,使用窄带中频,软件加入RBW可调,MCU换成H7提升处理性能,信号源换个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2.45G时候迹线噪声很大,不知是什么原因,我觉得NANO应该在开源基础上优化一下,比如改用外置提高ADC精度, ...

个人认为NANO的弱点在电桥

网友:
就看这种玩具模样就不能考虑

网友K:
要说一个从事射频的人,首先必须具备的并不是什么设备而是一种认识。我不会比任何人强,我能干的别人肯定比我干得好,事情没干好一定是自己的责任不要轻易怀疑别人,别人买什么设备能干活就照着去买绝不做小白鼠。所以,真正干射频的人都特老实,绝不会这山看那山高或者有兴趣关注烂七八糟的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K:
要说一个从事射频的人,首先必须具备的并不是什么设备而是一种认识。我不会比任何人强,我能干的别人肯定比 ...

兄台言重了,你难道认为开发nanovna和minivna的作者不是真正搞射频的?
任何仪器都有应用的场合,不然也就不会有市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说一个从事射频的人,首先必须具备的并不是什么设备而是一种认识。我不会比任何人强,我能干的别人肯定比 ...

有一定经验的人,往往容易下绝对的结论,这个有可能会漏掉一些东西,还是那句话,凡是无绝对,这种仪器能卖出去也是有道理的。这个仪器有的客户用来测试线缆长度,精度很高,在现场应用很方便,已经多次购买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NANO的弱点在电桥

电桥是个死穴,VNA其他地方都比较好批量生产唯独电桥,想要稍微好一点频率特性就要好工艺+好材料+细致调试,一旦用这种方式,调试时间和硬件成本就起飞了,不符合玩具VNA特性。可能高频段S11迹线噪声大也是这个原因(电桥高频段回损特性太差导致需要软件拼命放大补偿)
但我看过E5071射频前端,电桥结构也是个非常简单的玩意,颠覆我对E5071的认知。相比以前拆过的各种矢网,相差太远了。也可能现在技术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桥是个死穴,VNA其他地方都比较好批量生产唯独电桥,想要稍微好一点频率特性就要好工艺+好材料+细致调 ...

我本来打算雇我爸给我手工焊接电桥,但是他不敢焊接0603电阻。。。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本来打算雇我爸给我手工焊接电桥,但是他不敢焊接0603电阻。。。

你淘宝店怎么还在用没校准的结果 做对比进行宣传呢?这不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淘宝店怎么还在用没校准的结果 做对比进行宣传呢?这不太好吧。

当时有点自己的小自私,现在更新了,谢谢提醒

网友:
自己玩的话就是太贵了,公司用估计也不会买这个。。。

网友:
到了周末,主管那只货笑眯眯的向你走来,主动打招呼,辛苦了,周末去哪玩。你猛然顿悟,文档还没交。有本事文档上的实验条件敢写用的是这个东西。
就算是自己单练,你用安捷伦的仪器测的那就是数据是你干活的总结,你用这个买卖测的那就是在侮辱别人给你的费用
另外我就算没用过这种东西也根本就不信这个的电桥,三项矫正以后能有多少呢

网友:
要是6GHZ就好了,可以测WIFI。上海卖家出了一款6GHZ的,不过要2599

网友M(2022-01-23):
买了6Ghz的,现在只要650,叫做:LiteVNA

网友D:
引用 网友M:
买了6Ghz的,现在只要650,叫做:LiteVNA

LiteVNA  要是有N头的 我就买了。SMA的太容易磨损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LiteVNA  要是有N头的 我就买了。SMA的太容易磨损了

可以接延长线用的 ,坏了就换头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可以接延长线用的 ,坏了就换头也行啊

一般测量延长线没问题。精确测量就要带延长线的自动补偿。这个延长线自动很有学问,稍微有一点偏差得出的结果就差很远

网友N:
还有一款VNWA-3E  原来2000买过一套,后面被炒到1万  现在貌似销声匿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N:
还有一款VNWA-3E  原来2000买过一套,后面被炒到1万  现在貌似销声匿迹了。

我1800买过一台。没用过几次。不过给其他diy的提供了一个制作的思路。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我1800买过一台。没用过几次。不过给其他diy的提供了一个制作的思路。

VNWA-3E有开源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VNWA-3E有开源资料吗

没开源资料。就给了使用软件。而且是破解版的
nanoVNA  设计参考了这个产品的上一代设计。 我觉得现在硬件设计已经不是难点了。关键是稳定性和精度的问题了。

网友:
价格差异太大,没有可比性。nano最低可以到50kHz。

网友O:
nano现在6GHZ了,开始实用了。价格也才650

楼主:
引用 网友O:
nano现在6GHZ了,开始实用了。价格也才650

好像是的,压力挺大的。区别还是一些网分的软件吧,例如minivna可以直接测试线缆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O:
nano现在6GHZ了,开始实用了。价格也才650

使用最大的区别扫描点数不同,VNWA-3E 可以设置8192点    NANO手持100点 USB联机300点  扫描范围太小了  适合点频测量,天线调试扫描趋势点数就太少了。另外就是扫描速度 VNWA-3E 2000点10秒左右   NANO扫描慢很多。  VNWA 500M以下性能非常好,1K-500M性能可以媲美老版本的惠普网分了。NANO如果能做一般PC版,扫描点数和速度不错的版本就有优势了,另外NANO感觉频率有点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