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请教下这个是什么协议呢

楼主(2021-02-04):
请教下大家,这个是什么协议呢
有4条线
1:CLK
2:Data
3:RX_CS
4:TX_CS

网友A:
看着像同步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同步串口?

9b数据看着像iic

网友:
CLK一共28个时钟,所以不是常见的SPI、IIC、PS/2。
比较倾向于同步串口SSP,即可变字长的SPI升级版,并且数据线使用单线双向传输。

楼主:
谢谢大家
应该是单线双向传输 另外两个是发送接收的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