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F0系列可以用ST-Link烧录吗?

楼主(2021-02-04):
请教大家 1、MM32F0系列可以用ST-Link烧录吗?   2、灵动微的芯片有没有什么bug之类的?

网友A:
奔驰车  可以去 宝骏售后吗 ,  上 汽修店  jlink 啥都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奔驰车  可以去 宝骏售后吗 ,  上 汽修店  jlink 啥都能干。

哈哈,姐link,通吃,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奔驰车  可以去 宝骏售后吗 ,  上 汽修店  jlink 啥都能干。

有道理,灵动微的芯片有什么bug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理,灵动微的芯片有什么bug吗?

没上 这辆车    上过 HK  不过下车了,现在 在其他车上

网友:
幽默的攻城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上 这辆车    上过 HK  不过下车了,现在 在其他车上

正打算用HK的,什么车况呢,就下车了

网友:
之前用过其它家的配的仿真器就是stlink

网友:
我告诉你不行,因为我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打算用HK的,什么车况呢,就下车了

使用过  48Pin 的 芯片  有 2个串口 ,串口2  用起来  总是有点问题。所以放弃了。

网友:
用过几个型号, 没有什么问题, Bug也许有, 但是我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