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测试点的操作

楼主(2021-02-04):
在allegro 中制作了一个表贴PAD作为测试点,PCB中手工添加了测试点,请问出光绘的时候怎么把测试点上的绿油去掉?

网友:
改下焊盘,加上solder就好

楼主:
焊盘没问题啊,已经有solder

网友:
检查geber了吗?更新下cache试试。

place       update symbols     选取封装,勾选update symbol padstac-k-s from library

楼主:
谢谢,更新后正常了

虽然是个SMT焊盘,ALLEGRO还是把它当作VI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