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忙推荐一下仪器设备液晶触摸屏渠道

楼主(2021-02-04):
现在我公司做一款仪器设备,需要选型一款液晶触摸屏。尺寸大概13寸左右,1080P,带电容触摸。需求量不大,所以很难找到厂家。现在想买批量厂家的货架产品,直接使用,不定制。请问大家有没有相关渠道,或者其它选择思路。谢谢

网友A:
北京迪文带dgus系统的屏,某宝可以搜一下

网友B:
接口呢? HDMI ? EDP ? LVDS ? 串口 ?

网友C:
选定屏幕后,自己找个触摸屏做框贴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京迪文带dgus系统的屏,某宝可以搜一下

我们的产品只能是X86架构的。相当于只是个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呢? HDMI ? EDP ? LVDS ? 串口 ?

最好eDP,如果只有其它的HDMI或LVDS,我们就设计转接板。我们只直接连接主板的DP或HDMI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定屏幕后,自己找个触摸屏做框贴呗

这样的工艺,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无尘环境,而且屏幕尺寸大,担心良品率很低。

网友B:
15.6寸的我倒是知道有。USB触摸+内屏全贴合的,或者oncell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6寸的我倒是知道有。USB触摸+内屏全贴合的,或者oncell总成

这个也行,能推荐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