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钽电容封装的方向--嘉立创EDA和实物对不上

楼主(2021-02-04):
之前基本不用钽电容,最近小体积应用考虑钽电容,在做封装是发现方向好混乱EDA上的方向,左边是正:

下单小助手方向:(好像自从半年前小助手改版后,上面的方向显示就是比较随意了,不一定是实际的方向。原来老版本的方向还是很严谨的,举例:SOT-363的MMBT3946,乐电的和长电的1脚方向不同,老版本的下单小助手2个都是根据实物标注的方向)

实物的钽电容:

嘉立创标准里面的方向:

面对2种完全反向的方向,我猜测实际是SMT工程师检查的时候会重点检查钽电容把方向不对的会人工调整下。然后客户看到贴的是对的就认为自己的封装是没问题的,下次SMT工程师忘了调整了钽电容就贴反了?

网友A:
不应该是由脚1、2区别正负吗?   左右方向区分正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由脚1、2区别正负吗?   左右方向区分正负?

嘉立创贴片要求封装方向就是实物在编带上的方向。统一后贴片是不需要人工再旋转一定角度。贴片用位图不认1,2脚。只认位置和贴片角度

网友:
jlc这就是...
这东西不都是认pin1吗

网友B:
建议参考IPC相关标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参考IPC相关标准

IPC标准内容太多了,请问哪个标准里有封装库角度的规定?谢谢。

网友:
绝大部分都是根据规格书的编带方向来决定。你提供的这个商品编号规格书没有找到编带方向,所以还不能判断是对还是错。规格书没有编带信息的时候,又不好拿到实物对比,我们就会根据规格书提供的方向作为默认方向。

这个不同厂商的0度方向可能不一样,所以封装也会不一样,嘉立创EDA封装命名上有 RD 的是表示极性方向从右往左。具体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PC标准内容太多了,请问哪个标准里有封装库角度的规定?谢谢。

IPC-7351,可以参考这份AppNote 10831文档,《IPC-7351B Electronic Component Zero Orientation For CAD Library Construction》
http://s3.mentor.com/public_docu ... ion-cad-libaray.pdf

LC EDA的标准和IPC标准有不同

网友:
能不用钽电容就尽量不要用 别给自己添堵

楼主:
关于嘉立创的封装方向与IPC标注不同的问题。因为我是在嘉立创贴片的,所以我以嘉立创为准
1:谁的地盘谁说了算
2:嘉立创的封装方向是和编带一致的,很多时候我上淘宝搜下编带装的照片,就知道封装的方向了。
3:封装方向和编带方向一致也适合机器贴片,大家初始方向一致,翻转相应的角度贴片不会错。
4:编带厂家既然不按照IPC标准编带,那么做封装的时候还是看编带厂家的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C-7351,可以参考这份AppNote 10831文档,《IPC-7351B Electronic Component Zero Orientation For CAD ...

谢谢!有这个文档,配合EIA-481,就能确定编带方向和封装角度对应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