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 TMDS 数据线为何要接 499欧下拉电阻?

楼主(2021-02-04):
上图为nvidia jetson 的HDMI 参考设计,我看了很多显卡和笔记本也有一样的设计,就是在TMDS 数据线上接499R的电阻到地,这个是干啥用的?
另外TMDS 上需要加共模电感吗?

网友:
你这是dp++ 输出,只有交流信号,499和 rx端的50r上拉够成的分压电路,offset到rx可接受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