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控硅控制电路为什么有问题?

楼主(2021-02-04):
大家好,第二个电路可控硅容易炸管,然后我们老大要我改成第一个电路,我问为什么要这样改?他说他也说不清楚,大概和触发象限有关,反正就是要这么改,有没有朋友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双向可控硅触发有4象限,相关知识补充一下即可,其实也就是不可靠,看什么负载

网友A:
1 第二图的三极管如果换成PNP,再让NPN拉一下更好,这个共射级电路充其量只能驱动到VDD,达不到VCC.
2 第二图 有工作在第四象限的时候,尽量避免第四象限来驱动双向可控硅
所以工作在2/3象限的图1,较好,而且,三极管驱动能力也更强些.

网友:
设计这种电路的模拟电路就没学好,把可控硅在当做MOS管或者三极管在用吧。 如果只是需要通断电路继电器更好!

网友:
第二个是MOS管驱动电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第二图的三极管如果换成PNP,再让NPN拉一下更好,这个共射级电路充其量只能驱动到VDD,达不到VCC.
2 第二图  ...

多谢回答得这么详细,懂一些了。再请教一下,为什么第二图得共射级电路只能驱动到VDD?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答得这么详细,懂一些了。再请教一下,为什么第二图得共射级电路只能驱动到VDD? ...

三极管基极前面的图,你没有给全,所以默认想象是由VDD供电的某个电路驱动的,基极-发射级电压决定了能不能产生Ib电流,所以它不会大于VCC,(对图上这种VCC大于VDD的标法,不习惯),实际上是VDD-0.7,也就是4.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