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使用CS1237遇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1-02-04):
最近使用CS1237遇到个奇怪的问题,按照数据手册写好的驱动后,能读到配置寄存器的值,但读出AD值一直是满量程2^23,有用过的朋友能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吗?附图是相关电路图,相应AD值读取程序和实际测出的波形图。
求上传一份可以用的驱动程序,有可能是我驱动写的不对。

网友:
我之前用其它ad遇到过类似问题。给你个参考,不知有没有用。

部分运放的偏置电压是是负值,放大之后有-10mV,adc不能测负信号,出来的结果就是最大值了

网友:
楼主:
看看你的电路满足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提醒,这个地方满足要求N端接地满足AGND-0.1

楼主:
传感器信号4-20mA

网友A:
记得默认是128倍放大,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是单周期稳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默认是128倍放大,是不是这个问题

已经修改成1倍放大了,寄存器可以读写

网友B:
不接4~20ma,输入短路,vcc电阻-输入-对地,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4~20ma,输入短路,vcc电阻-输入-对地,测试一下。

还是一样

楼主:
奇怪 REFOUT脚没有电压输出?寄存器配置并没有关掉FREOUT

网友:
1237  对度的时间要求 很高吧

楼主:
已经把焊接的暴打一顿,REF脚虚焊,结贴。

网友:
,,,没用放大镜看的后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把焊接的暴打一顿,REF脚虚焊,结贴。

这个错误经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