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里面有一个潜在的隐患需要注意 ~ 电源网络间的短路

楼主(2021-02-04):
在数字逻辑芯片库里面,IC 的电源引脚是隐含的,并且被标识为 Power Input。

但这里有一个隐患:

不同实体的 IC,只要有相同的电源引脚,即使连接到不同的电源网络上,它们也是相通的!

而且随后就导致了几个不同的电源网络之间如此短路。

解决方法是将元件复制到自己的库里面,将引脚属性从 Power Inpout 改为 Input ,

然后将原理图中的标准库元件替换成自己修改的元件库元件。

PS:

1、补充:当前发行版 5.x 和现在的 6.0 的测试版本 5.99 均如此。
2、修改标题更加明确。
3、补充内容:
  1)网上有讨论,KiCAD 中的电源引脚隐藏且长度为零时,会自动连接与引脚同名的网络符号;
  2)最佳建议是将元器件按照部件功能拆分,电源引脚专门作为一个子部件分离出来
  3)将元件的引脚改成有长度的可见引脚,但这样会导致原理图连线很乱

网友A:
一些库的问题?我用这个不会

网友B:
没用过这软件,不能通过设置将隐藏的脚位显示出来?

网友C:
这种问题,最好还是自己做库会比较稳点
要不然就要正则批量修改库里面的描述了,新格式的似乎会简单点,旧格式的有点不好理解易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些库的问题?我用这个不会

是的,就是库的问题 ... 这种历史遗留问题估计很难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软件,不能通过设置将隐藏的脚位显示出来?

可以设置显示,但全部显示出来也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最好还是自己做库会比较稳点
要不然就要正则批量修改库里面的描述了,新格式的似乎会简单点,旧 ...

是的,但库也太庞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但库也太庞大了

首先你要确认要改的pin的规则,然后sed就可以批量正则替换,或者如果sed不够就上perl就好了,但是一定要确认不会误伤就是了

网友:
隐藏就是隐患!
这种隐藏设计不光Kicad,AD等工具一样,也有这个功能。
电路简单,可能问题不大,电路一多,比如3.3VA,3.3VB等,就很凸显。所以尽量不要用这种隐藏设计。
所以养成良好习惯很重要,一旦库很庞大的时候,再去一个个修改,人很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确认要改的pin的规则,然后sed就可以批量正则替换,或者如果sed不够就上perl就好了,但是一定要 ...

需要调整引脚的位置和方向,这个光靠软件是搞不定的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调整引脚的位置和方向,这个光靠软件是搞不定的 ...

最初做原理图符号的人都会有点强迫症的,一般原来的符号都是放了pin方向位置对了之后再改长度的,问题不会太大。
用到的时候发现符号不对再手工改一下就好了。
我看了下新库里面和,长度为0且hide的pin共820处,不限制长度只是hide的pin有10768处。旧库文件规则太复杂就没有去挖了。

library ➤ perl -ne 'print if/^\s*\(pin.* hide$/' *.kicad_sym >> output.txt && wc -l output.txt && rm output.txt
10768 output.txt
library ➤ perl -ne 'print if/^\s*\(pin.*\(length 0\) hide$/' *.kicad_sym >> output.txt && wc -l output.txt && rm output.txt
820 output.tx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初做原理图符号的人都会有点强迫症的,一般原来的符号都是放了pin方向位置对了之后再改长度的,问题不 ...

我现在也是用到哪个元件就临时改一下,不然工作量太大。

网友D:
有些不同名称的电源符号也会连到一起,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不同名称的电源符号也会连到一起,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用的原因

应该就是元件的那些隐藏引脚造成的,你可在设置中打开隐藏的引脚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元件的那些隐藏引脚造成的,你可在设置中打开隐藏的引脚检查一下。 ...

我指的是自带的电源符号,比如+3.3V和+3.3VA这样的还有隐藏引脚吗,就像GND一样不是只有一个脚吗。我现在的电脑上没有装kicad所以暂时没办法验证

网友E(2022-01-19):
这样很容易会导致新手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很容易会导致新手出问题。

所以才要特别提醒。

网友F:
有单独的电源引脚,原理图没发现画板子的时候肯定也会发现了

网友:
KICAD 一个工程只能建立一个原理图文件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单独的电源引脚,原理图没发现画板子的时候肯定也会发现了

您的意思是只要把电源引脚画出来就没有事了? 即使是名字一样也不会出问题?

网友E:
请教大神 kicad分层标签数目多的话,画起来很难看,有没有办法渐少呢?像用总线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大神 kicad分层标签数目多的话,画起来很难看,有没有办法渐少呢?像用总线那样。 ...

这里有个讨论是针对此问题的: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2270-1-1.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个讨论是针对此问题的: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2270-1-1.html

您好,谢谢您的解答,但是我遇到一个问题:两个block,层次接口的名称不一样呢,内部的线也不一样,把两个层次接口连接到一起,竟然不报错,不知道内部有没有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谢谢您的解答,但是我遇到一个问题:两个block,层次接口的名称不一样呢,内部的线也不一样,把两 ...

你这样没意义啊,KiCad 只管找同名网络,不同名的直接抛弃,它不负责检查你的逻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没意义啊,KiCad 只管找同名网络,不同名的直接抛弃,它不负责检查你的逻辑。 ...

了解,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个讨论是针对此问题的: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2270-1-1.html

虽然可以这样画,但是两个层次原理图通过总线无法连接起来,画原理图时没有报错,但是画PCB的时候,就发现两个层次原理图并没有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没意义啊,KiCad 只管找同名网络,不同名的直接抛弃,它不负责检查你的逻辑。 ...

两个层次原理图中总线通过层次原理图接口就是连接不到一起,尽管网络名字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样没意义啊,KiCad 只管找同名网络,不同名的直接抛弃,它不负责检查你的逻辑。 ...

两个层次原理图之间的连接不报错,但是PCB上就是不能连接,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层次原理图之间的连接不报错,但是PCB上就是不能连接,有什么好办法吗?

可能你的命名有误,请参考下面这个帖子中的细节: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2270-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你的命名有误,请参考下面这个帖子中的细节: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2270-1-1.html ...

这个帖子我看了几遍了,没有新发现。

但是,我发现一个栅格没有对齐的现象,弄对齐了就好了。见下图片

强力建议能在DRC中加入对齐检查功能,以及层次之间的总线检查功能(即:如果层次之间命名不一样,但总线又通过层次结构连一起的,就报错)。

网友E:
牛年不留遗憾,层次电路图的组合总线之间的连接的问题终于解了,总结一下:
1、画线一定要栅格对齐;
2、需要相连的层次总线成员之间的命名一定要一样;
3、前面两点做不到就会出错,而且DRC也检查不出来;
总之,让我感觉层次电路图间的总线连接,就像是全局标签,比全局标签的可读性强点。希望KICAD把这块的防错再优化下。

祝KICAD越来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年不留遗憾,层次电路图的组合总线之间的连接的问题终于解了,总结一下:
1、画线一定要栅格对齐;
2、需 ...

大伙儿都在为 KiCAD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的意思是只要把电源引脚画出来就没有事了? 即使是名字一样也不会出问题? ...

电源引脚是part的一部分,拖出来就行,不画的话电源不通啊,他没网络

网友E:
请教下大神个问题,KICAD中是不是没有热风焊盘的概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大神个问题,KICAD中是不是没有热风焊盘的概念呀?

这个概念应该和 layout 者相关,曾经见过有人在讨论中提过,文档中有没有专门说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概念应该和 layout 者相关,曾经见过有人在讨论中提过,文档中有没有专门说就不太清楚了。 ...

我找到了,有这个概念,在铺铜的时候设置。阿里狗是在做焊盘时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