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20ma 信号的取样电阻多大合适?

楼主(2021-02-04):
要读一个压力传感器的信号。好像是24v供电的。
打算用个250欧姆的1%的金属膜直插电阻取样。这样没啥问题吧?
取样后还得分压。才能入ad。
这个行业一般用多大阻值的?啥样的电阻来取样?
要用直插的么?还是1210的也行?

网友:
贴片的也可以,功率够就行,还有精度、电阻温升、我看资料250欧或者200欧姆,不知道标准的是多少,250欧姆 4ma  1V   20mA 5V  3.3V单片机需要分压,是不是可以用150欧姆,150欧姆 4ma 0.6v  20mA 3V  后面在加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
和基准电压关系较大,我们的设计一般82R。

网友:
考虑封装功率,电压,想串连多少设备,成本,电路复杂程度,稳定性,后续校准步骤的复杂程度...我也没有认真做过,随便一想。

网友:
我想主要是考虑AD口的电压采集范围,来算这个电阻吧。成本要求,这么小的电流,肯定要考虑运放。选运放的时候要选高增益比,轨到轨。

网友:
250欧,20mA时,你的采样部分就是10V的压降,太大了,电阻越小越好越小越好。电阻大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横流的,电阻越大,发热越严重,会引起电阻漂移,从而影响精度。第二是电阻大了压降大,留给变送器环路取电的功率越小。你现在是24V供电,压降10V还勉强。如果后面碰到12V供电的,采样端压降10V,留给变送器工作的只有2V,变送器就工作不起来了。
一般小于100欧吧。100欧,满量程是2V。如果用2.048的基准源的话,余量不够。我是都用100欧,配2.5V的电压基准。

网友:
老式的设计一般是250欧,满量程电压5V。
新一点的设计一般都是100欧,满量程2V,用2.5V基准源。也有用2.048V基准源的人会选个比100欧更小一点的电阻比如上面的82欧

网友A:
看你ADC采集输入范围,电阻太大,20mA时电压也大。一般小一点儿,分辨率够用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ADC采集输入范围,电阻太大,20mA时电压也大。一般小一点儿,分辨率够用就行。 ...

注意输入电阻也不要过分小,不要以为电阻小了就能降低别人输出电路的负载。很多笨蛋的电流输出电路遇到负载电阻非常小的时候会不准的,因为他是按常见的负载电阻来校准的

楼主:
那我选个100欧姆的吧。省事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输入电阻也不要过分小,不要以为电阻小了就能降低别人输出电路的负载。很多笨蛋的电流输出电路遇到负 ...

问题是很多时候笨蛋和笨蛋工作的好得很,你还不敢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很多时候笨蛋和笨蛋工作的好得很,你还不敢动它~

哈哈,是的。聪明人的电路也得想保证让笨蛋跟你配合能正常工作,所以输入电阻就得是常见的值,不能标新立异去弄什么超低输入电阻。

网友:
电阻越小越好,温漂越小越好,一把采用10~50ohm, 然后再放大,避免采样电阻发热引起温漂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搞了一个100欧姆的上去。 1206封装的,功率足够了。打算试一批。
1%  25PPM。

网友:
考虑ADC的量程吧,我一般125,120,249,250.。。对应2.5V和5V量程。

网友:
我觉得最好是先借一个150欧姆的电阻,然后再串1个100欧姆的采用电阻,用2.5V的基准(量程最大为25mA,因为变送器报警为22mA,另外考虑一些余量)。

网友:
ADI有参考设计是250R25ppm/°C

网友:
我都是4-20ma,250欧姆的1%的金属膜到地取样后并10uf电容然后经过360欧到avr,ad输入没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输入电阻也不要过分小,不要以为电阻小了就能降低别人输出电路的负载。很多笨蛋的电流输出电路遇到负 ...

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