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联想拯救者R7000 R7 16G/512G GTX1650 5.9k价位值得入手吗

楼主(2021-02-05):
RT
联想某东活动价格. 已经入坑的坛友反馈一下消息

网友:
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你不买我不买早晚还能降200。r5的好像5200性价比是不是更高一点。

网友:
今年4月出新机子,5800H处理器(目前单核和多核最强8核cpu)。
不是急需刚需还是等618和双十一再买。

楼主:
笔记本这玩意  刚需倒是没有  趁春节有时间折腾  安装一个工具/备份啥的 差不多一天时间过去了

网友:
AMD YES 记得买标压版的,加上NVMe都很香的

网友:
我18年入坑,前两天硬盘挂了,PM981 500G 如果是这个硬盘一定要小心,最好换一下。这个电脑有点重,风扇启动的时候声音比较大,要做好心理准备。

8750HQ+16G,硬盘现在是970 EVO plus 500G + 860 EVO 1T,跑silicon labs的simplicity studio和AD都还可以。

网友A:
原来还想买4800H的笔记本,但现在出了5800H的,就继续等了。

网友B:
我是想找个可以装机械硬盘的AMD本,好像只有R66可以。反正手头的T570还能用,就慢慢等吧。就是T570的I5-7200U用起来不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找个可以装机械硬盘的AMD本,好像只有R66可以。反正手头的T570还能用,就慢慢等吧。就是T570的I5-720 ...

不建议机械盘,每天提心吊胆生怕暴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找个可以装机械硬盘的AMD本,好像只有R66可以。反正手头的T570还能用,就慢慢等吧。就是T570的I5-720 ...

R7000就可以装一个机械硬盘的,可以选择加装M2固态或2.5寸机械硬盘(只能选1)

楼主:
预留空位,机械硬盘可以跑。嫌麻烦直接买512dds+1T机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还想买4800H的笔记本,但现在出了5800H的,就继续等了。

永远等不到纪念版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机械盘,每天提心吊胆生怕暴毙。

反过来说的吗,话说,dds加机械。进行矢量备份加网盘。啥都不怕拉。

网友:
早买早享受,性能这么强大,肯定很享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机械盘,每天提心吊胆生怕暴毙。

固态硬盘才会暴毙!

网友:
引用 网友A:
R7000就可以装一个机械硬盘的,可以选择加装M2固态或2.5寸机械硬盘(只能选1) ...

谢谢,我看看!

网友D:
建议楼主买EVO 认证的笔记本。 支持雷电4和8K输出。价格差不多。

网友:
买了半年多了,用起来66的,现在用之前的Thinkpad 410感觉生不如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硬盘才会暴毙!

我用坏了至少20块机械盘,正品ssd从来没坏一块!你的盘暴毙是因为你的不良习惯!ssd不能突然断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过来说的吗,话说,dds加机械。进行矢量备份加网盘。啥都不怕拉。

ssd最喜欢长期通电!只要你每天保证开机几个小时,100线小山上货照样稳定可靠!

ssd掉固件那是十几年前的破事了。现在市场就那几家主控方案了,固件都非常稳定了!

我现在正在服役的有几十块1t,2t的ssd,从来没出过问题!机械盘用烂一大摞了!

网友:
我用坏了一块SSD,每天都用的笔记本,也没有突然断电,数据没有了。机械硬盘也坏过,但是数据基本都找回来了。所以我还是需要HDD,SSD只做系统

楼主:
前段时间凉席的台式机,原配是机械,后来改为ssd,半年时间不到,系统崩溃,启动找不到硬盘。今后官方售后远程判定,硬盘坏了哦,第一次遇到这样情况。故,寿命故障率来看ssd还是不如机械。目前情况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买EVO 认证的笔记本。 支持雷电4和8K输出。价格差不多。

标题所示型号有EYo认证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