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推荐个路由器抓包软件。

楼主(2021-02-05):
请坛友推荐个路由器抓包软件。就是我电脑接在路由器上,抓取路由器上行和下行数据。

网友:
你的路由是软路由吗?抓包内容可以转发到电脑上的wireshark
https://blog.csdn.net/daidi1989/article/details/53336157
如果不是,只能用端口镜像路由器了

网友:
usb网卡与内置网卡桥接,路由器的进线从两个网卡上过一下,用wireshark抓就行了

网友A:
可以用国产的 科来网络分析软件 ,可以直接分析局域网数据包,之前我记得还能直接获取到局域网所有的QQ号,当然基于居于局域网分析的模式会有很多数据接收不到的,所以结果并不准确。
最好的办法是在路由器的wan口网线上串入一个带端口镜像的交换机,这样所有的进出WAN口的数据包都会转发到你的电脑上。  端口镜像的交换机现在也很便宜了,百十块钱左右,比如TP-LINK的TL-SG2005。用这个的好处是不需要对原来的路由器/交换机进行改动,不影响原有网络的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国产的 科来网络分析软件 ,可以直接分析局域网数据包,之前我记得还能直接获取到局域网所有的QQ号, ...

买了你说的这个交换机,确实可以设置镜像口,这款应该是目前最便宜的的带镜像口的交换机了吧

还在自己琢磨wireshar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了你说的这个交换机,确实可以设置镜像口,这款应该是目前最便宜的的带镜像口的交换机了吧

还在自己琢 ...

有没有更便宜的不好说,我们一直在用的都是这款,配合科来软件,分析进出网关的数据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更便宜的不好说,我们一直在用的都是这款,配合科来软件,分析进出网关的数据还不错。 ...

科来软件收费吗?个人用还有其他推荐的软件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科来软件收费吗?个人用还有其他推荐的软件不,谢谢!

有个技术交流版不收费,功能好像有部分限制。一般用途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