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的FMC哪组硬件外设并口IO翻转速度最快?

楼主(2021-02-05):
大家都知道H7 软件翻转IO速度只有20M。通过DMA输出GPIO我估计也是样的速度(还没测试过),现在想利用硬件并口FMC来做输出控制,哪种外设将总线时间参数设置最小速度最快:LCD、NOR、PSRAM、SDRAM、SRAM?另外哪种总线有自动的CLK信号,就是我写一次一组数据,其中有一个信号能上沿或者下沿自动翻转一下?
主要是做FPGA的高速通信,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一般是把fpga 当作SRAM用

网友:
最快是FMC跑SRAM,但费IO,想省IO就SPI,QPI,特别是QPI,速度也能跑很高。

网友A:
为啥不用qspi或者mmc接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qspi或者mmc接口呢?

IO数量有多个

网友:
官方数据看,外部SDRAM/SRAM性能相差大约2%,差别不大

网友B:
QSPI目前是目前最推荐的方式,当然,SRAM更简单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QSPI目前是目前最推荐的方式,当然,SRAM更简单方便些。

项目需求是IO数量有16位~24位,QSPI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