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连接方式的倒车摄像头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1-02-05):
广汽新能源车倒车摄像头上用的,看了下好象只有两极,不是平常的四线。量了一下电压,不挂倒档,中间正极对圆圈12V.

网友:
“求助:哪位师傅知道这个连接件叫什么?”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改。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A:
相机的连接器,连接器名 Fakra
GMSL或者FPD-Link的传输协议,POC供电,中间的芯传输信号和电源,周围是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的连接器,连接器名 Fakra
GMSL或者FPD-Link的传输协议,POC供电,中间的芯传输信号和电源,周围是地。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