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L9110假的多么,买了一家功能都不对劲

楼主(2021-02-05):
设置输入为IB固定低,IA由arduino的模拟输入引脚输入PWM,输出OA和OB的波形和IA,IB根本不一致,而且不接任何负载,接电阻,接电机波形都不正常,还不一样,这么简单的芯片没啥需要注意的啊。。

淘宝还是按照销量排行买的。。试着改变IA输入的PWM频率也没正常过。只有IA给固定高电平,输出逻辑符合。看网上帖子说能调速啊。

网友:
9110的PWM频率不高的,1kHz以内。

网友:
先用纯高低电平测试一下,看看输出是否正常。然后再来考虑其它,正如楼上说的,PWM也不能随意设定……

楼主:
实验了2k,电机能转但是电机无力,可能频率高了,芯片效率低,用244hz,目前还可以,上面一个图是并了100nf电容,一个是什么都没并的波形,还可以。

网友A:
电流小,要求不高的话,够用就行。现在同类芯片,品牌的性能好的,供应比较紧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小,要求不高的话,够用就行。现在同类芯片,品牌的性能好的,供应比较紧张 ...

够用,5v小电机,这个L9110内部输出OA/OB不知道什么结构,但是OA/OB在输出没有负载,和电阻负载的波形,我都看不太懂,也没有手册描述。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