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108K雾化片无法喷雾,电路有无问题?

楼主(2021-02-05):
没有使用三脚的升压电感,直接使用升压芯片升压到12V。
MCU输出108K PWM驱动,目前无法喷雾。
是电路有问题,还是升压还要提高?

网友:
示波器看看波形吧。

网友:
应该要升压。。。

网友:
雾化片的工作电压应该是八九十伏吧,另外需要有追频功能,PWM不能采用固定频率。

网友:
频率不是固定的,稍微要左右调整一下。

网友:
用MOS驱动还是要加电感的,怎么不用电流检测?

网友:
见意DC-DC电路把电压升到17V以上,再MOS加电感组成BOOST升压电路,才能将十几V电压升到90多伏来驱动雾化片。

网友A:
雾化片不是1~2MHz的么?108KHz就够了?

网友:
12V必须不够
108k 113k都是比较常见的小加湿器补水仪雾化片,我都用过
频率差个几k也一般都能正常喷出来的,只是雾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雾化片不是1~2MHz的么?108KHz就够了?

这种是微孔的,120KHz左右。

网友:
这个电压明显太底了,

网友B:
电压太低了吧,听说几百伏的驱动电压。试试用变压器放大到200-30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太低了吧,听说几百伏的驱动电压。试试用变压器放大到200-300v

不用,这种雾化片工作的时候也就20V左右的V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