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挽DC-DC变压器绕制问题请教

楼主(2021-02-05):
请教各位大大,想用一个推挽输出实现12V输入   +-12V输出电路。
如果输入功率100 W,效率大于85%;输出端+12V电压上功率不低于70W.
这种变压器我该如何绕制?原副边线圈,电感量  多少?

网友A:
根据功率选磁芯
根据输入输出电压确定变比
根据电流选择线材
根据输入电压,最大开通时间,磁芯材料,磁芯外观尺寸,确定原边匝数
根据原边匝数确定副边匝数
根据原副边匝数线径确定磁性窗口利用率,过大过小都回到第一步再来一遍。

中间的公式书上都有,和电路公式没啥区别,推挽的可以按照全桥电源设计变压器

https://www.poweresim.com

这里有个网站,论坛网友推荐的,我还没有验证过,不过网站做得很用心,应该不太差。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2021-04-03):
推挽做了个10w的,发现mos管不热,但变压器有温热,如何给变压器降温?优化变压器参数?

楼主(2021-05-12):
引用 网友A:
根据功率选磁芯
根据输入输出电压确定变比
根据电流选择线材

这个网站确实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