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怎么只能连一次仿真器呢?

楼主(2021-02-06):
如题,仿真器ST-LINK V2,前些日子好好的,突然连上一调试就再也连不上了,提示未连到芯片,仿真时只是将程序下载到芯片不运行调试没事,五片芯片了,报废了?怎么解决?
板子很简单,几乎是最小系统板,MDK5.26,

网友:
大概率把JTAG引脚屏蔽了。
CUBEMX默认生成工程都是屏蔽的。

网友:
估计是SWD脚设置成普通IO了,把RST脚接上。

楼主:
调试着,出现这个画面就连不上了

楼主:
不注意将SWD脚占用了,短接RET,点击调试按钮瞬间松开短接RET 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注意将SWD脚占用了,短接RET,点击调试按钮瞬间松开短接RET 好了

cubemx里 要将SWD功能勾上

网友A:
boot拉高,串口擦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拉高,串口擦除。

正解,拯救好几个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