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水屏收到货了,如何使用怎样配置wifi和链接服务器?

楼主(2021-02-06):
  墨水屏收到货了,如何使用?

网友:
我的也发货了,班主写个帖子吧

网友:
还没发完货,别急别急,今天搬家,明天把所有的发完。亚力克有一部分做错了,重新做的。

网友A:
已经收到,但是透过外壳看,有点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收到,但是透过外壳看,有点模糊。

上图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收到,但是透过外壳看,有点模糊。

亚克力有保护膜,记得揭掉

网友B:
操作按键屏幕有反应吗?
我操作按键一直停留在这个界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操作按键屏幕有反应吗?
我操作按键一直停留在这个界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一样 ...

目前没有反应,等出教程吧。

网友:
我的今晚到货,期待

网友:
我的也收到了

网友:
挺漂亮的,赞一个

网友C:
已经收到,开机一会明显感觉到盒子的温度。估计功耗挺高的。电池撑不了几个小时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经收到,开机一会明显感觉到盒子的温度。估计功耗挺高的。电池撑不了几个小时吧。 ...

正常不会热的,你是接USB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不会热的,你是接USB充电了?

没有在充电的情况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正常不会热的,你是接USB充电了?

我也开了一会,是挺热的,没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开了一会,是挺热的,没充电。

接串口115200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接串口115200看看

看了下, 开始几分钟是正常的57s左右唤醒一次然后休眠
然后在 Wakeup caused by external signal using RTC_CNTL 卡住了,之后每隔1s打一个点

手动复位后可见温度已经升到三十多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 开始几分钟是正常的57s左右唤醒一次然后休眠
然后在 Wakeup caused by external signal using R ...

测试程序很傻,链接WIFI失败就一直尝试。你肯定是按到更新的按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程序很傻,链接WIFI失败就一直尝试。你肯定是按到更新的按键了

好像是了。

网友(2021-05-05):
好象进入链接WIFI界面,过了一会就会自动返回

网友F:
等待教程,否则就是一块砖。按键无任何反应。 不知怎样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等待教程,否则就是一块砖。按键无任何反应。 不知怎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