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SPI从机一直读出0xFF,请看一下原因

楼主(2021-02-06):
如题,对STM32不懂,写程序就是照葫芦画瓢,稍有变化就不知所措了,现在用SPI2,不知为什,读出一直为0xFF,请帮忙看一下,谢谢
void SPI2_Init(void)
{
        u16 tempreg=0;
        RCC->APB1ENR|=1<<14;     //SPI2时钟使能
        RCC->AHB1ENR|=1<<1;      //使能PORTB时钟
         GPIO_Set(GPIOB,PIN12|PIN13|PIN14|PIN15,GPIO_MODE_AF, GPIO_OTYPE_PP,GPIO_SPEED_100M,GPIO_PUPD_PU);        // GPIO_AF_Set(GPIOB,12,5); //SS
        GPIO_AF_Set(GPIOB,13,5); //SCK
        GPIO_AF_Set(GPIOB,14,5); //MISO
        GPIO_AF_Set(GPIOB,15,5); //MOSI

        //这里只针对SPI口初始化
        RCC->APB1RSTR|=1<<14;              //复位SPI2
        RCC->APB1RSTR&=~(1<<14);        //停止复位SPI2
        //tempreg|=1<<15;                            //双向通信
        tempreg|=0<<11;                             //8位数据格式
        tempreg|=0<<10;                             //全双工模式
        tempreg|=1<<9;                             //软件nss管理
        tempreg|=0<<8;                             //从机模式下NSS电平为低
        tempreg|=0<<7;                             //MSB First
        tempreg|=1<<6;                             //SPI启动
        tempreg|=7<<3;                             //Fsck=Fpclk1/256
        tempreg|=0<<2;                             //SPI从机
        tempreg|=1<<1;                             //空闲模式下SCK为1 CPOL=1
        tempreg|=1<<0;                                   //数据采样从第2个时间边沿开始,CPHA=1
        SPI2->CR1=tempreg;                     //设置CR1
        SPI2->I2SCFGR&=~(1<<11);         //选择SPI模式
  SPI2_SetSpeed(SPI_SPEED_4);             //设置为42M时钟(2为42MHz),高速模式
  SPI2_WriteByte(0xff);                          //启动传输
}

u8 SPI2_ReadByte(void)
{
        while((SPI2->SR&1<<0)==0);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return SPI2->DR;                          //返回收到的数据
}

网友:
很久没有用寄存器,话说读数据没CLK能读吗

楼主:
将     GPIO_Set(GPIOB,PIN12|PIN13|PIN14,GPIO_MODE_AF, GPIO_OTYPE_PP,GPIO_SPEED_100M,GPIO_PUPD_PU);        //
         GPIO_Set(GPIOB,PIN15,            GPIO_MODE_OUT,GPIO_OTYPE_PP,GPIO_SPEED_100M,GPIO_PUPD_PU);        //
改为
           GPIO_Set(GPIOB,PIN12|PIN13|PIN14|PIN15,GPIO_MODE_AF, GPIO_OTYPE_PP,GPIO_SPEED_100M,GPIO_PUPD_PU);        //

读出全为0xFF了

网友:
CS口你都复用了不去控制,SPI都触发不了

楼主:
线接错了,从机MOSI是输入接主机MO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