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DAP 怎么把芯片设置为读保护?

楼主(2021-02-06):
有谁知道吗?

现在用 https://github.com/XIVN1987/DMCUProg 这个里面的脚本,不知道如何设置读保护

网友A:
好像CMSIS-DAP 不能把芯片设置为读保护。

我的做法是:用CMSIS-DAP调试好代码,再加上一个函数封锁S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CMSIS-DAP 不能把芯片设置为读保护。

我的做法是:用CMSIS-DAP调试好代码,再加上一个函数封锁SW。 ...

那用户改变 boot0  boot1  硬件接口,也可以读出程序吧

网友:
根据唯一ID进行加密吧,这种读保护没什么用

网友B:
用我们的软件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我们的软件可以的。

你们的软件 可以使用CMSIS-DAP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我们的软件可以的。

UnionPRG20201018
我刚才测试这个版本 有bug,如果芯片已经设置了读保护,你这个软件就不能再进行任何操作了(不能写入,不能擦除,软件提示操作成功,但是并没有成功),这个是bug吗? 还是需要什么特别的操作?

网友A:
芯片已经设置了读保护,就不能再进行任何操作了(不能写入,不能擦除).  所以该方法加密性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已经设置了读保护,就不能再进行任何操作了(不能写入,不能擦除).  所以该方法加密性还不错。

正常情况下 设置了读保护 是可以再写入的吧  只是先擦除全片

网友:
测试如7楼所言,zhifeng的软件用DAP读保护后不能再次烧录,又换回jlink用j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