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倍压整流电路的测试

楼主(2021-02-06):
请教下,之前咨询过,高压发生器,最终如何测高压。
我想在装成成品前,来测一下各个模块的功能。譬如倍压整流电路,我能不能用信号发生器模拟输入,然后测倍压整流电路的输出呢

网友A:
可以,用一个1V标准的方波或正弦波输入。得出测量结果乘以原来的输入电压就可以了。我的120kv静电发生器就是这样测倍压模组的。或许还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一个1V标准的方波或正弦波输入。得出测量结果乘以原来的输入电压就可以了。我的120kv静电发生器就 ...

请教下,你的120kV 电压是怎么测试的?电阻分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一个1V标准的方波或正弦波输入。得出测量结果乘以原来的输入电压就可以了。我的120kv静电发生器就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