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串口设备电源上有类似干扰波怎么去掉啊?

楼主(2021-02-06):
用台式稳压电源,电压设为15v给一个电流30mA的设备供电,线长10米 这个设备也通过10米线连电脑串口通讯,供电和通讯用一根多芯电缆线,发现有时15V电源上有瞬间高压杂波,导致设备重启,见图,这个有可能是线接触不良吗?线已经换过了,有时还这样啊。

网友:
设备 加个1000uF的电容看看

网友:
10米线长,把232转成电流环或者485吧。

网友:
沒看懂,設備剛上電 和 設備重啟 如何同時發生?

网友:
先用排除法确定干扰来源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