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SPI2中断就跑飞,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2021-02-06):
下面是程序,允许中断就跑飞了,跳不到中断程序上,请问怎么解决呢?工程就这一个中断,查询方式能收到数据,我想查查中断时跳转的中断号,怎么查呢?

  SPI2->CR2 |= 1<<6;       //RXNE 接收缓冲区非空 中断使能         这句屏蔽就不跑飞了
  MY_NVIC_Init(2,2,SPI2_IRQn,2);//组2,抢占级为11(最低级),响应级为11(最低级)

void SPI2_IRQHandler(void)           //执行不到这里
{
   u8 res;
         if(SPI2->SR & (1<<0))//读数据寄存器非空,即此时数据已接收,可读出
      {
         res = SPI2->DR;
         res++;
      }
}

网友A:
u8 SPI2_ReadByte(void)
{
        while((SPI2->SR&1<<0)==0);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这是个查询哦,它和中断是互斥的。那么这一行永远无法到达下一行,因为一旦可以跳出循环了就会触发中断,压入堆栈,继续读下一字节,继续中断压栈,再继续,直到堆栈溢出程序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u8 SPI2_ReadByte(void)
{
        while((SPI2->SR&1

改了还不行,问题是跳不到中断程序上,在中断程序处设置断点,到不了断点

楼主:
sys.c有问题,用其它工程的该文件替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