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KEIL属于上位机软件吗?

楼主(2021-02-06):
各位大神,KEIL属于上位机软件吗?

网友:
上位机下位机是电工的简称,上位机通常是运行在PC上的应用软件,下位机是运行电工开发的板卡上的软件。

网友:
KEIL 是 IDE, 是开发阶段使用的.

项目部署后,  PC上运行的程序和单片机直接通信的才是项目中的上位机.

网友:
运行在PC 上的叫软件,即嵌入式工程师常称的上位机,运行在嵌入式系统上的叫固件,而KEIL是用来开发固件的软件。

网友:
KEIL是开发下位机软件的上位机软件,哈哈...

网友A:
一般男上女下方可策马奔腾,少数情况也有男在下的观音坐莲,可见上下位机不必拘泥于俗套。
同理单片机跟pc搞时,多数称下位机;但你非要和另一个slave从机搞在一起,主机master也可称上位机。
回到题主,一般keil用于开发下位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男上女下方可策马奔腾,少数情况也有男在下的观音坐莲,可见上下位机不必拘泥于俗套。
同理单片机跟pc ...

你应该在二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男上女下方可策马奔腾,少数情况也有男在下的观音坐莲,可见上下位机不必拘泥于俗套。
同理单片机跟pc ...

送你上二楼

网友:
Keil根本就不是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男上女下方可策马奔腾,少数情况也有男在下的观音坐莲,可见上下位机不必拘泥于俗套。
同理单片机跟pc ...

懂就多说点

网友(2021-07-20):
楼主是我的BOSS吗?

网友:
交叉编译器+IDE,亲!!!

网友B:
什么是上位机?

上位机是指可以直接发出操控命令的计算机,

一般是PC/host computer/master computer/upper computer,

屏幕上显示各种信号变化(液压,水位,温度等)。

什么是下位机?

下位机是直接控制设备获取设备状况的计算机,

一般是PLC/单片机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slave computer/lower computer之类的。

上位机和下位机的区别

上位机:系统中起主控,主要作为系统的规划控制,属于决策层。

下位机:具体执行层,主要完成系统规划层下达的任务。

上位机是指人可以直接发出操控命令的计算机,一般是PC,屏幕上显示各种信号变化(液压,水位,温度等)。上位机发出的命令首先给下位机,下位机再根据此命令解释成相应时序信号直接控制相应设备。

下位机是直接控制设备获取设备状况的计算机,一般是PLC/单片机之类的。下位机不时读取设备状态数据(一般为模拟量),转换成数字信号反馈给上位机。

简言之:上下位机都需要编程,都有专门的开发系统。

Keil属于下位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上位机?

上位机是指可以直接发出操控命令的计算机,

论调高深
结论亮了

网友:
论坛应该增加个功能,当触发“送你上二楼”条件的时候,该楼层真的会出现在二楼。

网友:
没有下位机何来上位机.

这就好比问keil是不是客户端一样

网友:
纠结这个干吗

网友:
keil不属于上下位机的范畴,keil是个pc端的mcu开发工具软件

网友:
keil能接收下位机发过来的调试数据并显示,从这个角度看属于上位机。

网友:
组态王才是属于上位机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