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CPU性能测试软件Fritz Chess Benchmark,大家都来秀下电脑分数

楼主(2021-02-07):
我先来,用了好多年的联想拯救者笔记本,CPU是I7-6700HQ
相对性能倍数22.86

网友:
国际象棋已经落伍了
Cinebench R23
http://www.downxia.com/downinfo/326683.html

网友:
I58300H  28.97

网友:
i7 3615qe
x24.20 11613

i5 7400
x21.60 10366

网友:
E5 2690
x32.39  15548

楼主:
I7 9700

网友:
古老的机器

网友:
笔记本 Intel(R) Core(TM) i7-8750H CPU @ 2.20GHz   2.20 GHz
31.7

网友:
主力所以垃圾本:

网友:
I5 8300H  29.03

网友:
E3-1230v3
21.96   10541

楼主:
I7 6700K
31.5

网友:
i7-3960x;39.15倍

网友:
I5-8250U
20.85X

网友A:
4800H
均衡模式:60.54
性能模式:60.91

网友:
I5-9600KF
40.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00H
均衡模式:60.54
性能模式:60.91

相比较我5年前的I7-6700,性能翻了接近3倍

网友:
I7-8750 42.2  20257

网友:
I7-10875
56.51

网友:
E5-2470  39.16   18797

网友:
i7 10710U:36.45
i7 8750H:37.29

楼主:
15楼的AMD果然略胜一筹

网友:
捡的洋垃圾组装的。
E5-2650 V2 2.6GHz
41.1

网友:
XPS17 I7 7700HQ , 得分24

网友:
I7 4790   27.62
看来虽然老了点,但还能继续干下去

网友:
i7 4710 m   23.4

网友B:
看来“完全汉化”没有完成。
i79850H笔记本 X37.48  17990

网友:
57.49
会有波动

楼主:
什么CPU?
我发现测试运行时,随便动动鼠标,开几个窗口,分数就会下降很多
测试结果应该还是很有参考意义的,我编译fpga工程,编译时间跟cpu分数基本上是成比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CPU?
我发现测试运行时,随便动动鼠标,开几个窗口,分数就会下降很多
测试结果应该还是很有参考意 ...

不是和内存大小关系很大吗?

网友:
2600x  37.37  4750g 65.86

网友:
i5 8250u 20.68 看来低压u性能还是差点

网友:
amd 4600h  x42.56    20430   看起来,成绩还可以啊。。。。  4800h 有点吓人,竟然到了 x60

网友:
平时运行没有卡顿,测试结果低得一塌糊涂,直接飘过........
*--------------
I3-32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完全汉化”没有完成。
i79850H笔记本 X37.48  17990

家里台式机i5-4570,
x18, 8703

网友C:
i9-10900KF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CPU?
我发现测试运行时,随便动动鼠标,开几个窗口,分数就会下降很多
测试结果应该还是很有参考意 ...

10875H,跟前面分数差不多

网友:
联想台式机,REN7000P,  AMD Ryzen 7 3700X,
60.21

网友D:
T480
i5-8250U,线程数8, RAM 16G
相对性能数:25.9
每秒欠步:12431

网友:
i7 4712MQ
x21.77

网友:
几年前买的i5 2500

网友:
20, 9639千步

网友:
R3 2200G,相对20,9639千步

网友:
Intel(R) Core(TM) i7-8850H
42.39

网友:
R5 3500U   23.69  11372

网友:
Ryzen 5 3600X,  45.94, 22053 ,

网友E:
Ryzen 7 4800U,  47.98,23032

网友F:
thinkpad t590,啥也不动,5次最高值

网友:
I7 9700
x49.6   23807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完全汉化”没有完成。
i79850H笔记本 X37.48  17990

我也是i7-9850H笔记本,为什么最高的值也只有x33.22 15946?

网友G:
引用 网友F:
thinkpad t590,啥也不动,5次最高值

估计后台有货,严重拖累了机器运行。

网友:
为何我一下载就显示检测到病毒?  用chrome和edge都一样

网友:
最新的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T14,Ryzen 5 PRO 系列的 R4650U, TDP=15W,
分数:37.32  ,   17915,
AMD 的7nm 技术确实牛X, 在最大15W 的功耗下,能做到这么好的分数。
分数比 上面同学的i7 10710U:36.45 还好,10710U TDP=35W 啊,被15W 的干翻了。

这锐龙的T14 只要4千出头,这个价格,买笔记本电脑,没必要买二手的了,买全新的
速度快、全新电池、全新屏幕,保修时间长。。。。省事安心。

网友:
i7-7700  33.74  16196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后台有货,严重拖累了机器运行。

重开机后运行了几次,结果还没这个值高

网友:
I5的4代U比近20年的志强也就是快了20%

网友:
AMD RYZEN7 3700X     59.23  28430

网友:
也不知道算好不好

网友:
凑个热闹,看到楼上有两个那么低的,果断来试试

网友:
QL3X 超4.1G,   32X   15398

网友:
T420
i7-2760QM : 最好成绩24.1

网友:
古老的笔记本,用起来还马马虎虎,在用的还有比这个更古老的吗?

网友:
I7 10700
65.60

网友:
W541,i7-4810QM,21.20,10176

网友:
引用 网友D:
T480
i5-8250U,线程数8, RAM 16G
相对性能数:25.9

你的比我的高不少呢

网友:
i5 9400F
31.36

网友H:
台式机,19年1200块的二手U能有这样的表现也算欣慰,不排除被降频了,因为我用的是超小机箱,只能装一个两铜管的散热片,根本压不住这个U

网友:
建议把1线程的性能也写上

网友:
联想X1 carbon I7-5600U ,居然只有5350,怎么会这样?

网友I:
联想X1 Carbon I7 -5600U居然只跑到5353,怎么这样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联想X1 Carbon I7 -5600U居然只跑到5353,怎么这样低啊?

低压U就只能打打酱油,更何况是5代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台式机,19年1200块的二手U能有这样的表现也算欣慰,不排除被降频了,因为我用的是超小机箱,只能装一个两铜 ...

白瞎了你这么好的U,4代U是出了名的火炉,解放功耗墙后就更能升天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联想X1 Carbon I7 -5600U居然只跑到5353,怎么这样低啊?

你单线程是对的,看起来好像是散热不好,降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白瞎了你这么好的U,4代U是出了名的火炉,解放功耗墙后就更能升天了

是滴,我也觉得我暴殄天物了,这个U是要水冷的,至少也要来个四铜管,要是能水冷+开盖的话超频就爽了!我看了下,这个U现在还卖800+,以前很受玩家喜爱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单线程是对的,看起来好像是散热不好,降频了

平时迅雷下载速度达到26M时就有点卡了。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E:
Ryzen 7 4800U,  47.98,23032

我的也是4800U(16G), 58.42, 28043

比4800H还是拉跨不少的

网友H:
平时迅雷下载速度达到26M时就有点卡了。有解决办法吗

你可以用AIDA64监控下是不是因为温度过高被降频了,我的竟然跑到89度!
如果是的话只能清灰换硅胶试下,也可以用 Intel XTU或ThrottleStop看能不能锁频(估计笔记本不行),再看看测试效果,烧U不要找我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用AIDA64监控下是不是因为温度过高被降频了,我的竟然跑到89度!
如果是的话只能清灰换硅胶试下,也 ...

我的开启测试2秒后,CPU温度就达到80多度,频率会升高到二千多

网友:
P15V   16G
44.38   21300

网友:
cpu I7-10510U  16G内存
相对性能 30.73  每秒千步 14750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的开启测试2秒后,CPU温度就达到80多度,频率会升高到二千多

你这烤鸡蛋的速度比我快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这烤鸡蛋的速度比我快多了

我也很奇怪,双40度上升到85度能有这么快?难是导热硅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很奇怪,双40度上升到85度能有这么快?难是导热硅胶的问题?

但主频好像没什么异常啊,可能你这个U也就只能跑这么多分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i9-10900KF

恐怕是最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也是4800U(16G), 58.42, 28043

比4800H还是拉跨不少的

你的牛B啊 ,我没有开启野兽模式

网友:
I7 8700K

网友:
之前测试过只有8个逻辑处理器,这个可以找到全部12个

网友:
以目前看来您这效能也是够牛的了!...基本已是我目前家用尚在服役中那台十年前华硕出的辣鸡低价本本近十倍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恐怕是最高了吧?

看来目前仍然是榜首

网友:
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L:
你的还可以升级一下

网友:
联想W530,比X1强很多啊

网友:
这是什么电脑啊,这么强

网友I:
你这个6核心的都这么高,平时用来做什么啊?好奇8核心16线程的得多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6核心的都这么高,平时用来做什么啊?好奇8核心16线程的得多高了? ...

单位的,自己用的还是3代i3,去年升级了一下,e31230V2,加到24G内存,用性能的就是3d图了,不过没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的还可以升级一下

如何做到的?我的显卡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Thinkpad x13 AMD R7 PRO 4750U

网友(2021-03-10):
刚刚给家里的台式机换掉老掉牙的G4500,假货宝买了华强北的魔改CPU:QNCT,性能提升了不少。

楼主(2022-02-16):
最新的12900k,81倍

网友:
i5 7400 18.44x 8852
i7 9700 47.31x 22706

网友:
象棋不准的, 特别对后来新出的处理器,
我的两个
象棋
8700      24582
12700    36806

但是R23
8700      7761
12700    22768

网友:
12core24线程的3900x  63.54

网友:
最大只能16线程?没法测全56个线程

网友:
E3-1270V2  26.73 12828

网友:
这软件不行啊,5900x  12核24线程
测试的时候有8个在吃瓜

然而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网友:
E3-1230V2 @3.3G + 16G RAM
25.93X

网友:
5800H   63.77 30608

网友:
是不是倒数第二? 不过感觉正常的功能都满足了。

网友:
i7-11700k  74.21

网友:
AMD R7 5850U   43.28    20774     16G RAM

网友M:
单核强才是真强 单核能跑10以上的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单核强才是真强 单核能跑10以上的有吗?

i9-12900k 单核9.88

网友:
引用 楼主:
i9-12900k 单核9.88

厉害,期待12代

网友:
I7-10510U 24.62; 11818千步/s

楼主:
AMD R7 5800H
多核 50.11,单核6.14

相比之下
I7--11800H
多核 44.3,单核7.29

果然AMD多核强,Intel单核强

网友:
老掉牙的电脑,试试看

网友:
女神节刚入手一套,合计4.5k.

单核:

多核:

5700G+16G ddr4+500G SSD+2T机械+24寸屏+鼠标键盘套+R10U音箱+650M无线网卡.

网友:
你们电脑都好高配置,赛扬j4125来了。

网友:
凌动z3735f来了

网友:
DELL P5550,i7-10875H

网友:
5600G : 59.52 28570

网友:
这软件太老了,只能识别到16线程。

网友(2022-03-30):
Y480N笔记本电脑(13年买),i5-3230M(双核4线程),       4线程:12.03,  单线程:4.77
组装台式机(16年买),           i5-7500(4核4线程),           4线程:22.49,   单线程:6.06
灵越16Plus笔记本(22年买),i7-11800H(8核16线程),16线程:58.74, 单线程:7.26

      感觉这近10年CPU进步不太大。每次有新的CPU出来都说提高了百分之若干,13年到现在单核才提高了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