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24V供电的设备用啥型号的TVS合适?

楼主(2021-02-07):
直流24V供电。 打算TPS5430 做电源芯片。这片子的最大输入电压是36V 。
用个啥型号的TVS保护合适?
SMBJ26A ?

用SMBJ24A 有点儿冒险了。
有过大批量应用的坛友上来说几句呗?

网友:
SMBJ28A比较合适吧,留点余量

网友A:
我实际测试 24V 的TVS , 26V 上去 都没有形成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实际测试 24V 的TVS , 26V 上去 都没有形成电流.

来一个浪涌全部炸鸡。。。我这现在全部压敏+共模以防万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来一个浪涌全部炸鸡。。。我这现在全部压敏+共模以防万一。

来一个浪涌,可以把TVS 和保险丝都干掉, 留我后端设备一条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实际测试 24V 的TVS , 26V 上去 都没有形成电流.

要用高一点的,有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一个浪涌,可以把TVS 和保险丝都干掉, 留我后端设备一条活路.

电流最大3A,有没有合适的保险丝型号推荐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一个浪涌,可以把TVS 和保险丝都干掉, 留我后端设备一条活路.

那你这可能过不了认证。认证要求必须能抗住多少微秒的浪涌不应该出现异常?我记得是20微秒?100v?当时同事做的,上来就炸tvs,这一项不过。

网友:
微秒毫秒级别的, 用慢断保险丝就能过, TVS选大封装.

网友C:
用的SMBJ36/40CA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SMBJ36/40CA

我也是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来一个浪涌全部炸鸡。。。我这现在全部压敏+共模以防万一。

共模电感用哪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共模电感用哪种?

体积不限的话你搜搜uu 10.5?好像是这种型号。。

体积限制比较死的话找贴片共模线圈吧。注意电流要够。

网友:
我也是用SMBJ33CA

网友:
我做的汽车控制模块上用的是36c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体积不限的话你搜搜uu 10.5?好像是这种型号。。

体积限制比较死的话找贴片共模线圈吧。注意电流要够。 ...

嗯,我去看看能过多大电流,至少五六安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