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表从MBUS总线取电的不解

楼主(2021-02-07):
个人原来从事空调的强电,后来因为回家乡工作,找的公司目前做的民生表计类产品,水电表之类,目前还有很多不是很懂

最近有个水表,客户要求既要从MBUS取电,又要配电池(虽然我觉得你都要电池了还取啥电。。。)
客户是国外的,因为已经合作了一段时间,加上订单也稳定,就同意了客户要求
但目前实际应用时,关于MBUS的取电有一个问题
国内的GB T 36243-2018 水表输入输出协议及电子接口 要求上有写明
水表到主机的 Imark 最高只能有1.5mA

目前用的芯片是瑞盟的MS721,这款芯片与TI的721完全pin to pin,甚至规格参数都是一样的。。
芯片上有个引脚RIDD,外接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可以决定两个电流
一个是水表总线电流,图上30K时最大1.5mA,13k时则有3mA
另一个是总线供电电路Istc_use  这个电流是指总线供给水表的电流
图上30k时最高1.1mA,实际上应用到自己产品我测试得到最高只有800uA,平均电流更低吗,大概只有500-600
换成13k的话,最高可以有2.4mA

这里就有一个矛盾
如果按照标准,那么这里只能选择30k的电阻,但这种情况下,总线的供电电流在水表静态功耗时还好(静态功耗几十uA)
但一旦水表进行总线通讯或者计量时,功耗会增加到1mA以上,总线的供电完全不足以支撑水表
按照原厂的推荐,这颗电阻用的12k,这样水表供电不再是问题
但其总线电流又会达到3mA,超过了标准的要求。

目前按原厂那边觉得以上好像大家都用了12k这个方案,不知道有没有老哥有过这方面的设计和研究
这个方案是否还是符合标准的?

网友A:
电池,是给水表计量供电的。
SMBUS取电,是给通讯供电的。属于被动的。
主机需要主动提供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给水表计量供电的。
SMBUS取电,是给通讯供电的。属于被动的。
主机需要主动提供电源的。 ...

但客户要求接了MBUS线就要从MBUS取电,电池断开
从推荐方案来看,也是这样的
MBUS电源与电池电源之间接了一个mos管,
接上MBUS线管子关闭,电池不供电
断开MBUS线管子打开,电池供电

网友B:
客户是国外的,不需要参考国内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户是国外的,不需要参考国内标准

关键国外也是这个标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国外也是这个标准啊

The quiescent state on the bus is a logical "1" (Mark), i.e. the bus voltage is 36 V at the
repeater, and the slaves require a maximum constant quiescent current of 1.5 mA each.

The repeater must adjust itself to the quiescent current level (Mark), and interpret an increase of
the bus current of 11-20 mA as representing a space. This can be realized with acceptable
complexity only when the mark state is defined as 36 V. This means that at any instant,
transmission is possible in only one direction - either from master to slave, or slave to master
(Half Duplex).

Powering of the Processor
The TSS721 provides a nominal voltage of 3.3 V at its VDD Pin, in order to supply power
to a microprocessor. When limited to a standard load, according to the data sheet this
processor may however consume an average current of about 600 µA. For pulse current
requirements, use is made of the reservoir capacitor STC. When connection is made to the
bus, this capacitor will be charged at up to 7 V, and the power supply at the VDD pin is
activated at VSTC = 6 V.

好像是用电容储存电力的,官方手册说法和你客户说法一致,有参考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e quiescent state on the bus is a logical "1" (Mark), i.e. the bus voltage is 36 V at the
repeat ...

这个我也搜到了,电容也是一个备选方案,但是大电容一来很占体积,二来成本较高

其实我更关注的还是为啥大家能接受用用13k电阻这个方案,明明电流都已经超过标准了

TI的TSS721上也有个说明30K时是SINGLE LOAD 1UL,13K时是DOUBLE LOAD 2UL

我在想是否是说如果增大了电流,那么主站的负载能力也要对应下降
比如1.5mA增加到了3mA,那么一个从站相当于以前的两个,负载就要降为一半

当然更加想知道的是有没有老哥有这方面经验,老外到底能不能接受这种不符合标准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