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简单短路保护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2021-02-07):
发现这图是不是有问题,按一下按键如何能保证MOS一直导通呢。

网友:
可能是个自锁开关?还有,下面的电感是怎么回事?变压器吗?变压器能持续输出直流吗

网友:
“简单短路保护电路”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改。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A:
按一下开关栅极充电MOS开启,如果说保护的话,那这个图就是,短路时电感与GND线形成变压器让光耦导通把MOS栅极电容放电,然后MOS关闭。
MOS不能一直导通,MOS栅极电容会慢慢被放光,因为光耦不能完全截止,MOS栅极也会从其他途径慢慢漏电。
MOS栅极漏电至一个较低电压后会不完全开启,发热极大很可能会烧毁,并且这个电路MOS的栅极很容易被干扰,因此这个电路没有实用价值且几乎不能正常使用。

挑老外的图研究是很好的,但并非所有老外的制作都值得信赖,像什么巴基斯坦的什么亚美尼亚的什么印度的,就别学了吧

//补充,毛子的也不能轻易学,身子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一下开关栅极充电MOS开启,如果说保护的话,那这个图就是,短路时电感与GND线形成变压器让光耦导通把MOS ...

是的呀,按他的图原理根本就不行,但是去看视频又可以实现。所以怀疑我自己水平有限,让大家看看

网友:
感觉这图画的有问题,那根穿过电感的地线,实际使用情况画的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