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墨水屏出厂程序操作说明

楼主(2021-02-08):
已经陆续发了大部分,后面的亚克力连续两次做错,严重影响了后面的发货,抱歉。
目前屏幕烧写的为测试程序,可以链接服务器更新时间,但是链接的是指定服务器。发一个说明,让收到的坛友可以做个测试。
亚克力表面有保护膜,可以揭掉。
墨水屏出厂程序为测试程序。主要完成屏幕的驱动,RTC和温湿度的显示。
屏幕电源开关:

屏幕后方四个按键:

目前流程是,启动电源后,刷新一个图片,然后每1分钟刷新时间。
目前KEY2设置为启动WIFI 更新时间,可以在屏幕不刷新的时候按下。(wifi信息TP-LINK_CE96密码abcd12345bb,可以用手机分享热点)
KEY2按下后,会连接WIFI,更新RTC时间。
等需要刷新时间时,会自动更新时间。

可以使用串口监控输出信息,波特率115200

==================测试程序代码======================

16M的FLASH简单的以以下分区
分区表
# Name           Type         SubType         Offset          Size
nvs              data         nvs             0x9000          0x5000
otadata          data         ota             0xe000          0x2000
app0             app          ota_0           0x10000         0x140000
app1             app          ota_1           0x150000        0x140000
spiffs           data         spiffs          0x290000        0xA00000
=============屏幕发货内烧写的测试固件=================
下载选择FLASH选项128Mbit(解压后的BIN文件)

网友:
顶起来,过年可以玩这个了。

网友:
已收到孙工的作品,非常漂亮,和青萍温湿度数据很接近

网友:
可以更新时间了,温度也不热了。nice! 期待更多玩法。

网友A:
如何修改连接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修改连接信息

新的代码正在整理,发完最后一批就处理代码。

网友B:
时间已经同步了。开机一下午,没充电,不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时间已经同步了。开机一下午,没充电,不烫。

如何连接的wifi?手机热点吗

网友:
我也收到了,楼主能出个开发环境搭建教程就好了。

网友:
意思是手机热点信息,设置为  TP-LINK_CE96密码abcd12345bb  墨水瓶就自动连接热点更新时间是吗?

网友:
收到了,同问怎么连接WIFI,手机没有搜到这个WIFI名称;

网友:
摸索了下,手机要开一个热点,热点名称和密码就是就是楼主说的,然后按key2,就可以自动连接WIFI,然后更新时间了。好像除此外还没有完善其他功能;
另外串口工具收到的信息如下:

ets Jun  8 2016 00:22:57

rst:0x5 (DEEPSLEEP_RESET),boot:0x12 (SPI_FAST_FLASH_BOOT)
configsip: 0, SPIWP:0xee
clk_drv:0x00,q_drv:0x00,d_drv:0x00,cs0_drv:0x00,hd_drv:0x00,wp_drv:0x00
mode:DIO, clock div:1
load:0x3fff0018,len:4
load:0x3fff001c,len:1044
load:0x40078000,len:8896
load:0x40080400,len:5816
entry 0x400806ac

System Start up
chip ID=:44079127567996,HEX =2816f8bd9e7c
BAT VOL IS4.036779:

SPIFFS on
Wakeup caused by timer
DrawStartScreen
HSPI Init OK
Set RTC Buf

网友:
Set SHT Buf
init SHT
init(): success
SHT:
  RH: 37.33
  T:  31.20
BAT VOL IS4.033208:

04 Epd updat  Over

网友:
Sleep time 56
Setup ESP32 to wakeup after  56 Seconds
Going to sleep now

网友C:
我的时间刷新的时候屏幕会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时间刷新的时候屏幕会黑一下

测试程序上全刷,后面用局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连接的wifi?手机热点吗

是手机热点

网友:
期待再次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