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VB外挂QSP与内部FLASH运行代码效率比较?

楼主(2021-02-08):
有哪位大神测试过运行效率区别?

H750外挂一个133M 的W25Q也要几元钱,几K以下的量选择H743VI吧

网友:
内部的应该快点

网友A:
有cache的话应该不会差太多吧。
我在RT1052上测试程序 跑外部串行flash和加载到内部SDRAM是相差不多,当然要求高的代码我是加载到ITCM上跑的,比如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
使用分散加载,实时性高的代码放内部FLASH里,普通代码放外部FLASH里。

网友:
内部Flash和QSPI性能一样,使用外部SDRAM性能下降2.5%,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cache的话应该不会差太多吧。
我在RT1052上测试程序 跑外部串行flash和加载到内部SDRAM是相差不多,当然 ...

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内部flash能做到准实时效率,qspi再快也只可能有25mip/s(thumb,50mhz,100mhz也不过50mip/s),加上cache也没太大用处,除非你代码量很小,几十k那种循环体,或者代码是纯随机sdram访问,这样cpu在不停地刷新cache line。

我曾经在fpga soc上用过spi otf,4字节指令数据+1字节校验,然后所有人都在抱怨卡成死狗。。然后我又改回sram了。如果不加校验码,那么可以做到连续取址,然而一点点时序问题就随机飞了,这是最要命的地方。

有cache在连续访问的地方确实能快不少,比如我在stm32f4上用nqueen算法测过sdram效率,f4没有cache,在itcm/dtcm上跑一个算法是70ms?在sdram上跑记得是200ms左右,整整慢了3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内部flash能做到准实时效率,qspi再快也只可能有25mip/s(thumb,50mhz,100mhz也不 ...

肯定是可以做到差不多的,,

电脑上16个G的内存配16M的Cache都能做到90%以上的命中率,,单片机上16M的QSPI Flash配16K的Cache肯定也能做到差不多的效果,,甚至更好(毕竟单片机不会像电脑那样跑几十个线程来回切)

QSPI Flash + Cache这种方案的主要问题不是效率,,而是实时性和安全性

Cache的整体命中率虽然很高,但对于ISR来说一旦它不在Cache中,就要等几十个时钟周期才能取到指令,,这对实时性伤害很大,,所以ISR代码需要放到RAM里面去(而且ISR中调用的函数、以及它们调用的函数也都要放到RAM中去,,有一层不在RAM里就会影响实时性)

另一个就是程序放在QSPI Flash里很容易被别人读走,,不利于保护开发成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可以做到差不多的,,

电脑上16个G的内存配16M的Cache都能做到90%以上的命中率,,单片机上16M的 ...

16K当作代码cache差不多应该够了。
常见的ARM9默认就是16k+16k,至少90%命中率应该是有的。
电脑cpu三级cache有十几二十兆,但那不太重要,速度最快的第一级cache也就是每个cpu才32k+32k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可以做到差不多的,,

电脑上16个G的内存配16M的Cache都能做到90%以上的命中率,,单片机上16M的 ...

不要用极端例子嘛,我只是说不会差太多,肯定是在程序优化的基础上啊,这些耗时关键的程序放到内部Ram就好了

网友:
ST有个跑分对比的文档,用的好像是OS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极端例子嘛,我只是说不会差太多,肯定是在程序优化的基础上啊,这些耗时关键的程序放到内部Ram就 ...

外部FLASH 跑代码真的慢,老老实实用STM32H743VI有2MB的内部FLASH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部FLASH 跑代码真的慢,老老实实用STM32H743VI有2MB的内部FLASH

我现在有项目就是用外部norflash,不过不是ST的,是NXP的RT1052,跑得很好啊

网友D:
外部flash,一般有预取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部flash,一般有预取操作

是的,你可以对比试试